几块钱成本做一套联动灯组

楼主(2020-11-15):
开展话题之前,先来一幅图,

上图是一个SG90塑料舵机板,电机被拆掉了,电位器拧到中间,然后在电机的两个触点上焊上了发光二极管,然后就可以做到旋转遥控(第一通道)或者拨动板机(第二通道),做到灯亮,灯灭。

好了,我们开始正文。

灯组技术目标
比如做四路
1.转向灯,和舵机实现联动,并闪光。
2.倒车灯,当倒车时自动点亮。
3.刹车灯,无论是加油还是倒车都要点亮
4.大灯,拨动遥控器第三通道时,大灯点亮。

材料和参数:
舵机板4个(随便什么舵机都行,越大越好,几路就准备几个板)

LED灯珠若干,大灯用白色,转向灯用黄色(购买黄色慢闪,也就是通电自动闪光的),刹车灯用红色,倒车灯用白色。  购买参数为3mmLED白发白,或者黄发黄,或者白发黄(白色灯体发白光,黄色灯体发黄光)(灯珠额定电压,白光3V,黄和红光2V)

Y线若干

制作方法(以最复杂的转向灯组为例)
1.转向灯,将舵机板拆掉,准备四个灯珠,左两个,右两个,然后按相反的正负极焊到电机触点,当然你可以每边只用一个LED,那么你需要串上相应的电阻,避免烧坏,常用电调供电为5V,所以我们串联两个灯珠使用是可以的。
2.将上述焊好的灯组和你的转向舵机用Y线并联,然后舵机回中,旋转舵机板上的电位器,使左右灯珠都不亮为止,然后打左右方向会发现灯珠随舵机点亮,至此电路部分完成,自行固定即可。

同理,
倒车灯,只需要焊一路白色LED即可,和电调Y线并联,倒车时可以点亮即可。 当然如果你希望你的大灯在加油时点亮,你也可以同时把大灯焊到这一路的板子上,加油大灯亮,倒车则倒车灯亮。

刹车灯,单独再做一路,旋转舵机板的电位器,当你加油时灯熄灭(最好是满油),然后就可以实现,加油时刹车灯变暗,停车时最亮。

独立大灯,这个最简单,自行思考吧。

这个方法很简单,也挺有意思,可以用手头的材料一试。

下面视频中我用的是常亮的黄光LED,所以不闪光,模友可以采购 3MM  led  慢闪  黄色。   这样关键字的,就可以做到闪烁了。

网友:
这个好,一组两颗灯珠一前一后,两组灯珠正好左右转向

网友(2021-03-06):
这个不错,学习了。改天抽时间来试试看看。

网友(2021-08-05):
好技术啊

网友(2021-10-11):
问一下,这个小灯舵机版直接3条线并联在方向舵机上就能工作了吗? 还是一定要设置混控啥的??

网友(2023-01-17):
亲测,居然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