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搞MSH480。

楼主(2020-11-15):
n年前有一台,飞430桨。

今天又搞一次,飞480桨。

连500克重的3500电池,1880克,好轻!

(如果用2600电,起飞重不到1.7kg,爽!)

网友:
五星上将

楼主:
对比同级的Logo480,整机不算电池,MSH轻17%!也就是多17%的动力馀量!

整机不算电池:
Logo480---1660克
MSH480---1380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41&extra=&page=3

网友A:
你台logo480仲飞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台logo480仲飞得嘛

当然飞得。

机在深圳,没带过来。

网友:
480+1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同级的Logo480,整机不算电池,MSH轻17%!也就是多17%的动力馀量!

整机不算电池:

480改520轻的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80改520轻的受不了....

大哥,有修改方案吗?

网友:
三轴和大齿能抗得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有修改方案吗?

很简单。按550的长度加。 皮带 尾管! 大桨换520 尾桨85!搞定。 XL皮带淘宝很多 可以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按550的长度加。 皮带 尾管! 大桨换520 尾桨85!搞定。 XL皮带淘宝很多 可以切。

这个尾巴能改吗?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尾巴能改吗?太丑了

这个没试过! 不是有XPS升级换吗!试试收一个吧

网友:
全皮带安静的好机,但这个头罩属实不怎么好看,能出个evo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按550的长度加。 皮带 尾管! 大桨换520 尾桨85!搞定。 XL皮带淘宝很多 可以切。

改尾管和皮带不难,但是....

480大桨和85尾桨距离有30mm,不考虑整机的比例,不拉长尾桨用520大桨也不干涉。

520的桨根厚12mm,4mm孔,480才10mm,3mm孔,螺丝还能加铜套,但厚度问题就得换桨夹。

转速就更难搞,原装电机齿最小的是15T,换520桨没法动齿比,只能靠电调减油门,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尾管和皮带不难,但是....

ZEAL520的桨根厚10mm,不必换桨夹。

转速不減,減少1度集體螺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尾管和皮带不难,但是....

桨夹我换了550金属的了!480的塑料桨夹怕扛不住!忽略说了!    装480桨就加个小罗垫片。 520直接装!    550桨夹长比塑料长所以装不了520+85.....

网友:
还有转速。0.7模的齿比转速本来就低!   换了M1才舒服。  这么一说好像换得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我换了550金属的了!480的塑料桨夹怕扛不住!忽略说了!    装480桨就加个小罗垫片。 520直接装!    ...

用多大的电池?飞行时间减少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大的电池?飞行时间减少多少?

你说的xl480,楼上说的logo480,xl480已经同级别最轻了,480桨好飞了

网友:
搞混了……………………………………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