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架改的小台钻

楼主(2020-11-15):
显微镜架改的小台钻,制作模型精度够用

网友A:
这个厉害,请问下2个同步轮用的是多少齿的呢?还有主轴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请问下2个同步轮用的是多少齿的呢?还有主轴电机参数,,

同步轮1:3,主轴是er16a的直径10mm,795直流电机

网友B:
配ER夹头就有点过剩了,普通夹头精度也够,不过能做成这样,手里的好工具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ER夹头就有点过剩了,普通夹头精度也够,不过能做成这样,手里的好工具也不少

当时想夹头和杆是整体的要好些,也没考虑太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想夹头和杆是整体的要好些,也没考虑太多,谢谢

ER夹头虽然精度高,但局限性很大,这些小台钻用普通夹头精度也足够用,手工不错,点赞

网友:
主轴轴承是怎样固定的.因显微镜筒里面是不等径的,上大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