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砂带机

楼主(2020-11-15):
DIY砂带机,砂带宽5cm,895电机

网友:
不错不错,,最近正好也在关注砂带机准备用来打磨副翼

网友A:
漂亮。。。没见到能够调偏心的地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漂亮。。。没见到能够调偏心的地方啊。。。

有些小的做得比较平直的。可以不调,那么大点电机,又不使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小的做得比较平直的。可以不调,那么大点电机,又不使大力,

楼上正解,小砂带机比较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没见到能够调偏心的地方啊。。。

原先我也考虑过怎么调偏心,实际运转起来根本不会跑偏。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点...

模型配件打磨够用,小电机用电安全

网友:
机器做的很精致,如果电机能配的大点会更好用

网友:
看砂带方向,我怎么觉得砂带方向装反了呢?这样的运转方向,打磨的火星是向上飞出的吧?

网友:
好像是砂带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