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米格29首飞舵机失灵

楼主(2020-11-16):
飞翼米格29首飞舵机失灵,客服回复非常失望。

飞机配置是PNP原配,是9月中下旬活动时候买的
起飞配置:
控:地平线ix12
接收:AR8000
电池:两块5200 6S 70C电池 每块830克左右
插头:XT90转换EC5
飞行日期:11月7日,因工作忙推迟首飞时间。
电池放置位置:一前一后,符合厂家说明书重心位置调节电池位置。
升级舵量:1挡是70%,2挡90%,3挡120%(习惯首飞是在2挡)

  米格29起飞前平尾升降舵量在2挡90%舵量,从起跑到约100米还没有拉起就调到3挡,米格29开始缓慢拉升,油门一直保持全油门(因为头重,油门不能降),拉升到一定高度才能开始转弯,因为头重原因在转弯过程中一直是保持平尾拉升状态(因为米格29头重无法保持平飞),转弯后飞机出现特然旋转往下坠,中间特然也拉升,还是旋转往下坠,最终炸机,找到飞机时候飞机炸得粉碎,两个涵道和一块电池已经不见,给村民顺手牵羊拿去了。

我个人判断炸机原因是严重头重+尾舵负荷过载导致失灵炸机,原因如下:
1、厂家说明书给出重心位置不正确,正确重心位置要偏后,导致米格29起飞头重拉升缓慢。(已经咨询多个已飞过米格29模友,也一致认为厂家说明书重心是靠前,重心点不对)。
2、厂家跟换平尾舵机后依然无法支撑米格29重量,导致舵机过载特然失灵导致炸机,原因看视频下坠那一刻,米格29是转弯后特然旋转下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平尾一直保持升舵状态下,舵机过载出现失灵,平尾其中一边舵机过载失灵,导致两边无法平衡,特然旋转失速往下坠情况(这种情况等同尾翼不平衡,演变代替主翼打了翻滚舵量一样,出现旋转),期间再次拉升依然是翻滚往下坠,这就明确说明是舵机失灵原因导致炸机。

  给飞翼店铺客服反馈,飞翼仅说米格29重心点没有问题,升降也是正常,主要原因是失控导致米格29炸机,这个回复是他们技术工程师郑工分析说的。对飞翼失望原因如下:
1、一直回避米格29重心问题,飞机炸机真实原因不是头重和舵机失灵导致,飞机是正常无问题的是失控导致。
2、这个郑工以失控为最终判断炸机原因,概括飞机重心和舵机失灵问题回避不谈,仅回复飞机是正常无问题。

如果是飞机正常无问题,真的要问问一个技术工程师炸机如何判断判头重舵机失灵还是失控炸机的吗情形?
各位飞个航模都出现失控现象,航模在平稳飞行状态下失控,给飞手第一反应感觉是飞机动力停顿(有的失控会停顿动力几秒,马上会重新接上),在平稳飞行状态下依然会保持缓慢下降高度,就算是严重头重在平稳飞行下,只会急速机头往下降,也不会旋转只会急速机头往下坠,除非主翼非常灵敏飞手错打主翼出现翻滚才会出现翻滚往下坠状况,而米格29是特然翻滚往下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尾单边舵机失灵导致炸机。

各位模友,看了视频后综合分析,说说你们看了这个视频观点,你们看到视频原因是什么。

网友:
看起飞距离是太长了。

网友:
炸鸡因素太多了,这个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真是无法辩别。分析只限于讨论,定性必须要有证据。就算能确定是舵机问题厂商也不会赔偿飞机,这就跟出险后保险赔付一样,比如汽车发生两车碰撞交通肇事后,导致车辆倾覆发动机机油漏光而造成主轴抱死,保险只赔车损,是不赔发动机的。

网友:
估计是接收机干扰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舵机很少出故障的。

网友:
看着飞机坠落很心痛,舵机不是厂家给配的吗!

网友:
一炸机就讲失控

网友:
现在遥控器失控的几率还是很小的,我飞了小20年也就遇到了两次。

网友:
飞翼的原装舵机是不是不靠谱?我今天在ytb看到一个老外90mm的f22看起来也是舵机扑街导致突然撞地

https://youtu.be/VNVKlWovPbU

网友:
除了3D机舵面都不大,舵机过载可能性低

网友:
这么好的机子就这么毁了,高兴不过3秒,就没了,惨啊。

网友:
Mig29 這種機型本來就要盡壓重機尾可讓電池放得更前增加穩定性,但這機雙80需要能量大雙電非常重機頭變得非常重要滑跑好長增加升力,但頭重問題一有減速問題又再出現拉起升降是實令舵機非常重但你的ix12都不是好東西cpu,  電子問題,軟件問題以有很多機手怕怕换了他吧!

結倫米9機尾可配重飛行很多像真機都有同一問題,配重會令機更重不好飛飛姿態是可以的。
来自微站

网友A:
【以下内容仅为我的个人真实经历,不代表我支持或反对楼主的观点】
数年前,我的飞翼80涵道F86首飞时遇到了和你相似的问题
起飞后,二边转三边时,我带了一下升舵,飞机突然进入螺旋状往下坠
飞机很快坠入远方建筑物背后,看不见了
此时,我松掉油门和所有舵面,等待约1秒钟后,立即恢复油门和升舵
等待约3秒后,飞机竟奇迹般从建筑物后爬升起来,看清飞机姿态后,我连忙飞回降落
降落后,我反复测试了油门和各个舵面,发现稳住升舵的时候,升降舵舵机时不时抖动,而我在首飞前舵面测试中并未发现
我赶紧将2枚升降舵舵机更换为自己购买的银燕9g金属舵机
后来F86飞了近500个起落,没再出任何问题

网友:
说实话,这么大的飞机,全动平尾,那么小个舵机。都懂。。不过你舵量大,舵机更容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仅为我的个人真实经历,不代表我支持或反对楼主的观点】
数年前,我的飞翼80涵道F86首飞时遇到 ...

F86是机型问题,平尾的位置在一定迎角下气流会被主翼遮挡,所以F86的真机平尾安装是带上反角的。

网友B:
我买了飞翼米格29,还没首飞,所以一直在关注这个事!
楼主你买的是改完舵机后的货吗?
这个升降舵机在第一批货出来以后炸了很多架,由于舵机受力大之后发热启动保护状态,飞翼在之后的出厂的升降舵机并没有更换,而是调整了这个保护阈值,也就是说舵机没走从前那样容易进入到保护模式。

因为北方冬季了,我要明年飞行,准备把升降舵机换成银燕,毕竟升降舵机是飞机的生命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飞翼米格29,还没首飞,所以一直在关注这个事!
楼主你买的是改完舵机后的货吗?
这个升降舵机在第一 ...

我的米格29是升级舵机的,目前飞了50+的起落没有发现问题,但是飞翼给的飞机重心位置个人觉得不太对,我飞下来重心位置要向后2-3cm这个要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米格29是升级舵机的,目前飞了50+的起落没有发现问题,但是飞翼给的飞机重心位置个人觉得不太对,我 ...

感觉换了心里比较有底。因为飞翼只是更好了里面的程序,硬件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