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桅杆调节螺钉是如何与船体固定的?

楼主(2020-11-16):
是不是船体对应位置只是一个光孔,螺丝直接插进去,靠前帆拉紧桅杆实现来固定的?
调整时向外调螺丝就顶住桅杆向后倾斜?反之就向前倾斜?
原来做FOOTY时没有这个结构,现在在尝试做RG65,想用这样的结构,但是一直没有看明白。
请各位船长赐教。

楼主:
我应该是想明白了:

螺杆与U形叉是活动的,可以转动。
螺杆与齿形拨轮是固定的,转动拨轮,螺杆随之转动。
螺杆上另外有一个锁紧螺母。
船体上有一个固定螺纹,螺杆旋入其中,用锁紧螺母锁紧。

松开锁紧螺母,转动拨轮,螺杆伸出或收回,可以调节桅杆的前倾或后倾角度。调节好以后再拧紧锁紧螺母。

业余条件下做这样一个零件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我先使用那种滑板式的调节装置吧。

网友:
这个叫月牙铲!主要是通过控制桅杆的前后倾斜来调整风阻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桅顶!主要是通过控制桅杆的前后倾斜来调整风阻中心的!

谢谢。
我正在做一条船,船长650mm(不敢叫RG65),仿GOTH,船壳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修整。下一步做甲板,想使用这种桅杆调整机构,所以很想知道具体结构。
现在看来比较麻烦,还是使用那种滑板式的调整结构吧。

网友:
这个是使用在前甲板有隆起的船上,65不需要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正在做一条船,船长650mm(不敢叫RG65),仿GOTH,船壳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修整。下一步做甲 ...

结构很简单,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我就是自己制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正在做一条船,船长650mm(不敢叫RG65),仿GOTH,船壳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修整。下一步做甲 ...

应该叫月牙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