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黑羊问题

楼主(2020-11-17):
本人futaba16,打开了crsf协议,测遥控背后杜邦插口信号电压只有0.24v,打开教练模式,用ppm的话,方形教练口信号2.8v左右,可见crsf协议下的信号端有问题,换了三个版本固件,电压还是0.24v,请问一下各位懂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遥控装了一个大力功放,应该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接口可能有问题,根本用不了黑羊!知道什么原因的,麻烦说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遥控。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遥控。不知道怎么改

你要改什么,说不定能帮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改什么,说不定能帮你

现在买了小黑羊。朋友说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了小黑羊。朋友说改不了

加我qq 512438757,慢慢说

网友:
16SZ這S.I/F接口是不帶電輸出的。18SZ的帶。16SZ要單獨另外供電給高頻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遥控。不知道怎么改

16sz要對高頻頭單獨供電,18SZ的S.I/F口帶供電。

网友A:
单独供电不怕。关键是能不能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供电不怕。关键是能不能改啊

加我qq 你改试一下啊 如果可以用呢

网友:
要改啥?我是16sz的CRSF输出,接大黑羊,再外置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2021-03-27):
我的也是16sz加小黑羊,我尝试了外接供电,但是没有信号反馈...想问问兄弟现在解决了吗,可否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