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海盗动力升级#2--成功

楼主(2020-11-17):
先上图
上次更换了FMS的5060 360kv电机,动力不升反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376&_dsign=dc03cda6
为了提升海盗动力,做了如下改动:
1、更换飞翼1.6m喷火电机 5055 390kv
2、换回飞翼海盗 18x12 3叶桨
3、增加机头进气口
4、调整电调位置。
如下图所示:

说一下为什么要开进气口增加散热。
再做了动力改动后首飞很顺利,动力提升明显,爬升有力,螺旋桨声音好听。
飞行4分钟后降落,担心电机温度增加,马上取了桨摸电机温度。还是冷的。
所以马上飞了第二个起落,飞机上天就感觉动力不足,很奇怪,大油门也没有刚才的感觉,马上降落。
摸了一下电调温度,比较烫手了,所以萌生了给电调做散热的想法。
增加散热口,飞行5分钟电调温温,可以连续飞行。
这次动力修改比较成功,各位模友可以试试。
品牌FMS飞翼飞翼飞翼
电机型号5060505550555055
KV值360kv340kv340kv390kv
桨叶数4333
桨尺寸18181818
螺距11121212
进角高/低
不行1534W1665W1979W

网友A:
也就是说电机KV从340提高到390,别的不变,对吗?

拉力提升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电机KV从340提高到390,别的不变,对吗?

拉力提升30%?
功率提升30%
品牌FMS飞翼飞翼飞翼
电机型号5060505550555055
KV值360kv340kv340kv390kv
桨叶数4333
桨尺寸18181818
螺距11121212
进角高/低
不行1534W1665W1979W

网友:
好教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