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请教一下---关于电机的扭力测试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11-17):
我想测试一下电机的输出扭力,找了一下网上的测试仪器,超贵,不到30N力的都要1万多。我想测150N的减速电机。因为电机带减速机,所以力有点大。他们主要的器件是磁滞张力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散热器的磁粉电磁刹车,是可以调力度的。还有就是一个动态扭矩传感器。可以显示扭矩,速度,功率。150N的话,这2个零件加起来都要6000多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做电机的重载老化可靠性测试呢?

网友:
弄套伺服电机做衡力矩输出行不行

楼主:
2台电机输出轴联在一起吗?这样伺服这边转速受到另一台电机牵引,或伺服去牵引另一台电机。控制2台电机的转速差来做功,达到大扭矩输出老化测试的功能吗?

网友:
扭力扳手 设定好值

网友:
电机轴缠线吊起重物然后秤重

网友:
重载老化试验很费电吧?可以买个发电机来做负载,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机轴上装个1米杆,在杆的1米处施加力 1牛顿=9.8公斤

150Nm*9.8=1470KG   靠! 这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机轴上装个1米杆,在杆的1米处施加力 1牛顿=9.8公斤

150Nm*9.8=1470KG   靠! 这是什么 ...

你算反了

楼主:
发电机做负载这思路牛。哪种发电机比较合适呢?

网友:
根据电机实际功率,转速,就可以算出扭矩。

网友:
最简单还是负载+算出来。
把电机驱动到最大负载,取得转速和功率就可以算出扭力了。
转速和功率很容易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做负载这思路牛。哪种发电机比较合适呢?

电机和减速机参数你都没说全,发电机不好配。光看扭矩的话,汽车刹车盘比较合适,便宜大碗,做好散热就行

楼主:
楼上的。,原来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机轴上装个1米杆,在杆的1米处施加力 1牛顿=9.8公斤

150Nm*9.8=1470KG   靠! 这是什么 ...

1Kg≈ 9.8N

网友(2021-11-04):
磁粉离合器+应变片,以前做教学仪器时候做过,为了显示三相异步电机的扭矩曲线,当然还要一个采集卡,精度不高的话滑轮砝码卡尺就可以定量,转速更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