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太难受了,请问open tx问题

楼主(2020-11-17):
请问各位飞友我是T16-open tx遥控

我现在飞大通涵道,挂狗7,电池4S 1500 ,电机1506 4300KV, 油门要推倒40%左右才能起飞或悬停,摇杆油门要推到中位很难受,怎么能在系统里设置把摇杆不要把推那么高但是油门能达到40%  ,

网友A:
最佳办法就是习惯就好,调了曲线以后换推比高的飞机就蛋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办法就是习惯就好,调了曲线以后换推比高的飞机就蛋痛了

能告诉我怎么调曲线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度平分线,前段波动调高就好了

请问怎么调

网友:
不同的飞机,同一架飞机挂不挂狗,油门都不一样,还是适应各种飞机和油门好,你这样既折腾也没啥意义,只会禁锢了自己。
我飞2.5、3、4、5寸,空机和挂狗都没问题,自由切换,多飞习惯了就好。

网友:
大通的涵道颜值高 就是太重了,飞起来没劲

网友:
调油门曲线

网友C:
input 三通道 选择个自定义曲线 然后根据你想要的手感去调那个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put 三通道 选择个自定义曲线 然后根据你想要的手感去调那个曲线

网友:
這配置估計有點太重了

网友:
涵道机的特点,油门高,飞飞就习惯。或者可以调整PID里面有一箱动力设置,大概能帮你掉地10%左右的油门吧,不过PID相应也要调整,否则会烫。我现在是25%不挂钩悬停,35%挂狗飞。4S1500大概飞6分钟吧

网友:
在bf上面接收机界面可以调整油门曲线,和油门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