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主板和1103穿越机马达终于完美用上

楼主(2020-11-17):
-6 Blade 130x upgraded with bl motor tail,a big mcpx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k2ODQwMjMyMA==.html?pgcpgcid=UMzc0ODU0OTI%3D&sharekey=56fa5176668239c66552794b75d2a0b92 长按复制此口令 $cpO4cOFPJXd$,打开【优酷APP】就可以看了~!

网友A:
请教一下1103电机多少kv的。普通电调带不动嘛,穿越机电机是三角绕线嘛

网友B:
加个垂尾吧好怕尾巴点地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1103电机多少kv的。普通电调带不动嘛,穿越机电机是三角绕线嘛

2s机子尾电机用1103/8000kv或7800kv都可以,如果本身就是双无刷主板基本上是个电调都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1103电机多少kv的。普通电调带不动嘛,穿越机电机是三角绕线嘛

1103 KV7800直接用,不用重新绕线,不过对电调要求比较高,用作尾马达电调要线性好而且能驱动这类穿越机马达的,我现在用的是2克的1S、2S通用的7A电调,裸板采购价都要40元,还有一种很便宜的2克7A电调也能驱动,但低速线性不好,只适合用做主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垂尾吧好怕尾巴点地哈哈哈哈

这是试验机,用的是固定翼的1103马达座,如果方案成熟了这个尾马达座和垂尾3D打印成本也不高
主要是我本人不会飞3D,不知道主板放后面对飞3D有什么影响,目前飞航线体会不到,但可以肯定两个方面,MCPX BL上的AS3X三轴系统很稳,这个是老款的主板应该不分3D和6G模式,一个是锁尾3D应该也是没问题的,1103配上他一般在穿越机用上的原配桨效能最大化了

网友C:
1103KV7800  1s电用在2s电的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3KV7800  1s电用在2s电的能行吗

这个KV就是1S 2S通用的,这个马达我本来采购来用在1103~1105无刷减速组飞室内F3P固定翼的,1S、2S都在用,只是要注意搭配合适的桨,1S没什么力度,一般用作直升机尾马达1S都要1万以上的KV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试验机,用的是固定翼的1103马达座,如果方案成熟了这个尾马达座和垂尾3D打印成本也不高
主要是我本 ...

影响应该不大,不过前面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应该不大,不过前面比较好看

主板放前面我得把机头给锯了才行破坏太大,放后面的话比较简单加一块魔术板防震紧固就行
我周末再造一台放前面的看看飞行效果

网友:
锁尾没的说

网友D:
ncpx楼主有吧,我想知道它的主板上的三个直线舵机怎么接,谢谢。还有主、尾电机的正负极情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px楼主有吧,我想知道它的主板上的三个直线舵机怎么接,谢谢。还有主、尾电机的正负极情况 ,谢谢。

我刚拿到8MM内转电机,还没开始动呢,舵机主要线序对的,其他的多试几次就知道了,首先找出升降舵机,再找出其他两个
至于电源、电机正负极,看主板的每个焊接铜底口,方的是正的,圆的是负,我手上的地平线主板是按这个逻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拿到8MM内转电机,还没开始动呢,舵机主要线序对的,其他的多试几次就知道了,首先找出升降舵机,再 ...

OK,谢谢。

楼主(2024-09-29):
4年前竟然只拍了视频没拍照片,这机子忘了什么时候被我拆掉了,那时候不会3D觉得没意思,有次小区里水泥地炸坏了主板后就被我拆了,前段时间找出主板发现还是好的,只是需要额外提供5V电压,通过舵机正负极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4年前竟然只拍了视频没拍照片,这机子忘了什么时候被我拆掉了,那时候不会3D觉得没意思,有次小区里水泥地 ...

原主板就是无刷,主板集成尾电调带不动吗? 一定要另外加电调,加的电调要刷bl程序否?改尾电机是为了治金鱼尾吗? 我的原厂金鱼尾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主板就是无刷,主板集成尾电调带不动吗? 一定要另外加电调,加的电调要刷bl程序否?改尾电机是为了治 ...

BL主板内置的双无刷电调都是只适合内转电机和部分外转电机,大部分穿越机的小无刷都需要额外电调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