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T12pro 我来了

楼主(2020-11-18):
犹豫多时,脑子一热之下,多了个玩具

和当初的T8SG V2 Plus相比,包装盒改成了白板,控箱也没有了。

单层塑料蛋壳,说明书,贴纸电池盒和两片不知做什么用的小塑料片。

屏幕是普通LCD

后背难看死,不能忍受。开工先

网友:
好用的很

网友A:
我能说真tm难看!哈哈

网友:
不如买t16

楼主:
T16价格和T12 Pro相差无几,但飞大机的主力控我用DX9,副控主要用来飞小飞机,看重体积(要比通用控小)以及对多协议的支持,最后定了T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真tm难看!哈哈

马马虎虎可以接受。背部的两个握手的突起严重减分,一看就给人廉价的感觉

楼主:
不会用,第一次接触opentx,估计得花点时间学

网友B:
优点就是小。携带是真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T16价格和T12 Pro相差无几,但飞大机的主力控我用DX9,副控主要用来飞小飞机,看重体积(要比通用控小) ...

飞小机子我用T8SG。中文设置方便。

网友D:
除了系统不一样,与D8sg什么区别?做工用料什么的有进步吗?协议切换在系统里就能完成吗?也想入这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点就是小。携带是真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小机子我用T8SG。中文设置方便。

专门买来飞小机

网友E:
T12绝配,飞小鸡必备。

网友F:
pro有硬件bug啊,说是sd卡和内置高频头共用dma,jumper自己人说的,说插卡必失控。可以考虑下radiomaster的tx12,目前仅为单高频头,可能将来会出多合一吧,不过不知道多久会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pro有硬件bug啊,说是sd卡和内置高频头共用dma,jumper自己人说的,说插卡必失控。可以考虑下radiomaster的 ...

可以设置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2绝配,飞小鸡必备。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有硬件bug啊,说是sd卡和内置高频头共用dma,jumper自己人说的,说插卡必失控。可以考虑下radiomaster的 ...

啊!怎么个情况,是绝症吗,还在收获期内,不行的话就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的,没有问题。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系统不一样,与D8sg什么区别?做工用料什么的有进步吗?协议切换在系统里就能完成吗?也想入这个控{:1_ ...

区别还是不少的,显示屏是普通LCD, 用的是机械电位器,可以直接用两节18650也可以用尺寸合适的2S锂电,但电池插头用的还是平衡头,每次充电都要插拔一次,对用户建议根本不闻不问。

网友D:
摇杆手感怎么样?能调节摇杆的软硬吗?

网友G:
能推荐几款t12能用的固定翼接收机吗?4通6通皆可,最好重量轻一点,5克以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怎么个情况,是绝症吗,还在收获期内,不行的话就退货了

在RCGroups上有讨论的,说是opentx的问题,可是opentx更新说解决这个bug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失控。然后国内看了一下,jumperQ群Q群主说是插卡必失控!sd卡和内置高频头共用dma,这是硬件缺陷了,结果有解决办法的话,厂家也该出来说说,感觉和厂家沟通太难,体验非常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的,没有问题。

需要如何设置,也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小小的控再改款成触摸彩屏就好了,也买一只玩玩,失控也可能是芯片运行不了这种大程序,卡住了

网友:
本来是运行地位危险的系统,硬塞进OPENTX,芯片受不了

网友H:
Radiomaster 升级了OPENTX的小控,TX12马上上市,看来又得换控了

网友I:
老金,TX12又来了,赶紧搞起来

网友:
还有预售的手柄控,T-lite和T8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推荐几款t12能用的固定翼接收机吗?4通6通皆可,最好重量轻一点,5克以内

一般裸板的dsmx或者s-fhss接收机都很轻,用在小固定翼上很合适,或者干脆用集成了舵机和电调的地平线几合一板,体积小重量轻,设置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金,TX12又来了,赶紧搞起来

看过了,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H:
Radiomaster 升级了OPENTX的小控,TX12马上上市,看来又得换控了

不换,tx12是个鸡肋控,居然只有一个高频头,连地平线的接收机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RCGroups上有讨论的,说是opentx的问题,可是opentx更新说解决这个bug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失控。然后国 ...

忘了时间,错过退货期。。。
不用sd卡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杆手感怎么样?能调节摇杆的软硬吗?

手感一般,感觉有点偏硬,但估计是可以调节的,没有打开来看
摇杆的机械设计应该还可以,弹拨测试效果和JR的控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换,tx12是个鸡肋控,居然只有一个高频头,连地平线的接收机都不支持

可能后续会出多合一高频头的版本,不过以目前的销量不知道出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时间,错过退货期。。。
不用sd卡应该没问题吧?

不用sd卡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2021-01-15):
T lite 都是用的大芯片了,老金完美的与新改进的控擦肩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T lite 都是用的大芯片了,老金完美的与新改进的控擦肩而过

汗,我可能得和老型号勾兑一段时间再说了

网友:
卧槽 刚下单t12pro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手感一般,感觉有点偏硬,但估计是可以调节的,没有打开来看
摇杆的机械设计应该还可以,弹拨测试效果和 ...

大佬  t12pro用的怎么样有没有出现突然断信号失控啥的 ,,我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  t12pro用的怎么样有没有出现突然断信号失控啥的 ,,我刚买。。。。

目前在学习模拟器阶段,没有上过针剂,听大佬说只要不用语音就没有问题。拭目以待

网友J:
这个控除了插sd卡会失控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2021-09-27):
老金,您是哪里的用模友,很想和您一起飞。我飞的飞机和您很相似。1s 小飞机像真、360 M2级别的直升机等等。也在用小控。缘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