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控固件怎么选

楼主(2020-11-18):
我的stm32f411芯片的翼飞飞控
是不是只要选择stm32f411就好了
带iflight名字的新版本固件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改了命名方式
问题二:有块不知名飞控想升级config代码找不到,能不能备份原代码

网友A:
bf的固件从4.1版开始,固件和配置文件分开了,更新固件只需要下载最新版的固件通用固件,如:stm32f411,然后去找对应的飞控配置文件,先刷通用固件,连接后,在CLI中加载配置文件,记得save。
配置文件在这儿找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 ... ter/configs/default

网友:
Betaflight从4.1开始固件和配置文件分开了,按照芯片型号下载通用固件,刷新连接后,在CLI中执行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在下面的链接找。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 ... ter/configs/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的固件从4.1版开始,固件和配置文件分开了,更新固件只需要下载最新版的固件通用固件,如:stm32f411,然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