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线切割帮忙切个样板?

楼主(2020-11-18):
材料是2mm厚的TC4的钛合金的,求帮助加工,用来做样板用的。

网友:
淘宝激光切割

网友A:
钛合金能线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能线切割吗?

好像可以,就是不确定来问问!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就是不确定来问问!

据我了解,钛合金加工是相当麻烦的,不能和空气接触,迅速会氧化,一般加工就是用真空或周围喷惰性气孔快速焊接,线切割是放电加热融化的原理又和空气接触。能加工的厂量小基本都是高价格,不知道你心理有准备接受吗?

网友B:
既然做样板,首先要有尺寸精度、粗糙度、形位公差要求吧?出个示意图怎么行?

网友B:
线切割能一步加工出样板精度吗?据以往经验,样板多是淬火后磨制完成的(很多工艺工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能一步加工出样板精度吗?据以往经验,样板多是淬火后磨制完成的(很多工艺工步呢)。

这个样板是用于铝合金构件装配的检查,且精度没有机械加工精度那么高,我觉得钛合金本身的高模量应该是可以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做样板,首先要有尺寸精度、粗糙度、形位公差要求吧?出个示意图怎么行?

有精度的,只出示意图,看是否能够加工,后期要精度的话,我还要补加工的!

网友:
凡是搞过机加工者,大都关注形位公差和粗糙度标注、材料性质,因为这些直接决定可选择的加工工艺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