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请教各位伟力K110曲线设置问题。

楼主(2020-11-18):
买了个伟力K110空机打算用18SZ飞,没设置过直机遇到了一些问题。扒论坛帖子学习了一下,飞机现在凑合能飞,就是很不容易操控。请教各位具体的感度、油门、螺距曲线设置。还有3D模式和普通模式需要注意的问题,请模友指教。

网友:
用原厂控的的模友路过

网友:
我是跟着感觉设置  慢慢摸索

网友A:
这也太土豪了吧

网友:
没有futaba控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土豪了吧

天冷出去飞的时间少了,不能出去飞家里也不能让控闲着。

网友B:
感度只是区分三轴模式和六轴增稳模式的,设置成0和1就行了
油门螺距曲线用说明书上的就行
不容易操控可以设置大小舵量的切换,还有exp曲线
小飞机就这样,比较贼,如果有定速手感就特别好了,我以前有架FBL100就改了定速,特别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只是区分三轴模式和六轴增稳模式的,设置成0和1就行了
油门螺距曲线用说明书上的就行
不容易操控可以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