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凹凸翼小滑翔机

楼主(2020-11-18):
航模入门以来先是接触了手抛机,从最开始的差速加升降舵机,慢慢到上单翼,V尾尾推,后来也尝试过KT板自制凹凸翼,对凹凸翼情有独钟,容易自制只需一层材料。在学习论坛前辈BHLFan介绍魔术板自制凹凸翼的文章之后,就尝试着制作了这样一个小飞机,第一次发帖 与大家分享一下。
材料如下:2mm魔术板,2mm轻木,2*1外方内圆碳杆,1mm碳杆,1mm以及0.5mm钢丝,1106电机配折叠桨,2s6a电调,2s300电池,两个3.7g舵机。
机头原本打算采用单层或双层轻木粘合的办法来制作,但是制实际作起来很难牢固地粘合木片并且在机头处呈现收缩变尖的效果,于是采用了单独切木片粘合打磨的办法。这种办法强度很够,但是重量也上去了,制作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耗时较长

机翼制作采用了前辈BHLFan的方法,先轻木切好翼肋。机翼弦长10cm,翼展约80cm,切好两张10*40cm的魔术板,在机翼距离前缘3cm处切开,将2*1的碳杆作为机翼主梁放在切开的位置与魔术板粘合(厚度均为2mm,可以用502很好的粘合在一起)。之后将翼肋固定在机翼上,使用的是401胶,流动性没有502那么强,便于操作。将两片机翼的主梁用一段弯曲好的1mm钢丝连接在一起(钢丝插在主梁的孔里,大小正好),钢丝点上胶水固定,魔术板部分再加纤维胶带固定。翼肋间加上1mm碳杆抗扭转
这种办法制作魔术板凹凸翼非常有效,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前辈的帖子,写的很详细,我只是搬过来与大家分享。

垂谓平尾采用2mm魔术板加碳杆固定,不再赘述
由于重量超出预期,所以采用了无刷方案,实际上动力过剩,只需要很小的油门就能飞。拉杆从碳杆里面穿过,机翼可拆卸,用橡皮筋固定。最终起飞重量约105g(含三个硬币配重)

这个小飞机其实是一个月前制作的,后来试飞发现了以下问题:平尾垂尾太重导致头轻,被迫缩短尾力臂,之后加了配重;
平尾垂尾固定方式有待改善,飞行的时候明显晃动;
机翼的安装角太大,不适合凹凸翼,减小到约3度比较合适。
后来为了测试机翼的性能,把机翼装到了手抛机身上,实际效果很好,能够飞的很慢,关油门可以滑翔。

总而言之,这架小飞机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后面有时间再寻找更好的方式制作机头,减轻平尾垂尾重量,尝试使用有刷动力再制作一次。
最后再附上之前改过的手抛机,也算是对入模半年来的一次总结。

网友A:
不错不错,看样子就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样子就好飞

感谢爱因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前辈看了你的帖子我找到一个这架飞机的问题所在,平尾垂尾在飞行时晃动可能不仅仅是固定不稳的原因,主梁碳杆可能细了,产生扭转导致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看了你的帖子我找到一个这架飞机的问题所在,平尾垂尾在飞行时晃动可能不仅仅是固定不稳的原因,主梁 ...

好的,加油,我就是瞎玩

网友:
这种不是平凸翼吗?

网友C:
不错不错,看着就好飞,就是轻木用的真不嫌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看着就好飞,就是轻木用的真不嫌可惜

哈哈 2mm轻木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