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的接收机插头与普通天地飞4通接收的几通道连接呢?

楼主(2020-11-19):
请高手指教!目前手里有9SII遥控和与其配套的接收机,目前ET版本的没有。F4飞控上只接出一个三线(正、负、信号线),连接普通版本的天地飞4通接收的第几通道呢?

网友:
你的是天9,不支持SBUS接口,只能用天地飞的PPM接收机,得另外购买

网友A:
F4飞控,至少需要6通吧,你的4通接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飞控,至少需要6通吧,你的4通接收是不行的

如果买了支持SBUS的接收,连第几通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买了支持SBUS的接收,连第几通道呢?

你的遥控器就不支持sbus,除非你把遥控器也换了
只能用天地飞的PPM接收机才支持天9

网友:
天地飞SBUS接收只有1个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就不支持sbus,除非你把遥控器也换了
只能用天地飞的PPM接收机才支持天9

天地飞天6-天9全系列支持SBUS接收的天地飞自己的WBUS,BF里面还是选S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