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翅膀的小轻木不好飞呀…

楼主(2020-11-19):
如题,一米翼展轻木3D,特别贼额,容易失速,副翼不好控制,向左或者向右没规律的滚转。加上风大,炸了。
没做过轻木飞机,想自己买套材做一架,不知道好做不好做,感觉就是照着图纸像玩积木一样拼起来,为啥玩家那么多烂尾的?想知道,1,到底难不难,还是蒙皮真的特别难?2,只能用502瞬间胶吗?,我喜欢泡沫胶,用epo的泡沫胶组装骨架不行吗?

网友A:
1、不难,要有夹具或者有测量手段把飞机做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坚持,才不会烂尾,蒙皮也不难的;
2、502只是一种胶水,也可以用401、白乳胶,必要的话要用环氧树脂加强,还没有见过用泡沫胶粘木头的

网友:
这个EXTRA我也有一套,不敢装出来,还是压箱底吧。1米的15E太快了,泡沫的还轻点,轻木的起降速度就对跑道和飞场要求高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教

谈何指教......
如果真的很有兴趣自己组装,可以试试大翼展的电滑时光鸟,那个好飞多了,一样要拼搭上胶蒙皮,也可以拆卸。

网友:
这飞机我也装过,速度要快,贼,适合玩心跳,不适合练习,后来失控炸了两次就退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难,要有夹具或者有测量手段把飞机做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坚持,才不会烂尾,蒙皮也不难的;
2、502 ...

泡沫胶粘木头相当结实,也不脆。就是不能长时间存放。

网友:
上单翼的会比较好飞,以前飞过J3轻木机,很好控制

网友:
如果是新手这种小翼展的飞机绝对是个挑战,又快又贼~这种飞机就是给老手飞着玩的

网友:
轻木自己做套材还是有难度的,需要细心,套材并不像乐高一样简单拼插即可,套材多多少少需要打磨调整和修改,精度没有那么完美,一些手法和小技巧要提前了解,不能想当然。做出来不算太难,做的好看好飞还是有些难度的。502只是固定,白乳胶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