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led开关

楼主(2020-11-20):
飞机遥控有个light控制开关,在这个主板上led正负极应该焊接在哪里呢?出厂就没有焊接,是rx和tx这个吗?怎么接?

网友A:
rx,tx不是,那是串口,刷固件的。空心杯的固定翼?不带灯可能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tx不是,那是串口,刷固件的。空心杯的固定翼?不带灯可能接不了。

遥控有开关但主板不知道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