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秒变反推机——小机瞎折腾

楼主(2020-11-20):
话说夏末,我去海边飞远航。飞机落地遇风弹跳,直接跳进海里。进而一怒弃坑。好久没飞了。我还以为我会变卖家产从此转为云飞手。可惜造物弄人,心中的火还是没有熄呀~!这不又开始了新一轮折腾。
挑斗我的是最近流行的反推机。这种电机向下的安装方式原来也玩过。不过因为效率实在是低后来就放弃了。
先来说说这种安装方式的好处。电机向下,你将有更大的空间放桨,会提升小飞机一个等级。举个例子假如你有一个安装2.5寸桨的小穿越。电机向上只能装2.5寸桨,因为要避让摄像头和设备。如果改向下,你可以装2.8寸桨。甚至是3寸桨。
玩小机的都了解,桨增大0.3寸在动力和续航上增加的不止0.3.。是完全上升了一个级别。效率、续航、动力都会好不少。你将有2.5的身材3.0的动力。而且可以减重。
我这个图省事没有将电路板放在下面。如果放下面,你将只需要一块板,完全取消二楼板和立柱。用某些厂牌的一体化架子能够做到减重20g的梦想。(我的梦想也快实现了,快递在路上)
桨叶大了,自然可以用更大的负载。背裸狗和一些小方块运动相机将成为可能。如果将增加0.3基本可以不换电机。如果要加负载,建议升级一个电机型号。比如1104升1106,1106可以考虑1203。电池也可以考虑加一个S。
再说说缺点。四个桨几乎挨在一起,再加上没有专用的反推保护圈。效率会比同样尺寸的正推机低。可以看到我这个保护圈,向下装流线都是向上的。总感觉各种兜风。
再说说我改的这台偷懒机。仅仅是把电机方向调整了。在BL里四个电机全部反转。加了四个2.8寸桨的圈。别的啥也没动。开始试过飞控装下边,上边帮电池。后来发现我有DVR,需要插拔卡。放下面插拔卡都挺费劲的。所以直接改回来了。
天线位置也不用动了,摄像头啥的都正常装。电机用的还是1104,我也不准备背狗,也就不换了。增加了四个圈,重量大概加了40g,桨从原来的2538四叶桨升级到了2835三叶。增加了0.3寸。竞速飞续航基本没有变化。因为毕竟重了40g。爆发比原来好了不少,要爆发续航会比原来少。翻滚快,基本不需要起跳动作,直接翻滚就不掉高。
电池直接竖着绑在下面可以当起落架用,下面垫点海绵。省的落地时撞电池。室内竞速一般都用自稳或半自稳。一开油门锁,怠速会让飞机摆平。起落并不存在问题。桨圈也够厚实(40g啊~!)桨能完全藏在里面。但是要是用1106电机可能会出来一点。
偷轻了两颗螺丝。只能减少数量不能换材质。试过尼龙螺丝,一撞就断果断放弃。支柱换尼龙可以。因为基本撞不到那里。
正脸样子还是相当帅气的。比较像科幻飞行器。UFO?小磕碰基本都不怕。硬钻也能过去。通过性还是2.5寸的能力。电池大一点可以竖着放。反正是吊舱低点还能帮助平稳。
这个是我一个KK2.8寸的架子,倒过来能够装3寸。准备上1106电机上4S电池,背360狗。北方冬天已经来了。现在出去飞已经伸不开手了。反推小鸡走起吧!

网友A:
唯一不足就是重心太高,容易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不足就是重心太高,容易侧翻

看你咋调了。一般用自稳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B:
觉得前拉和反推效率上不会有太大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前拉和反推效率上不会有太大差别吧

反推能用大桨,但是气流会被遮挡不顺畅。效果感觉总体增加。

网友C:
楼主的飞机看着好重,我的2.5寸桨小鸡一般控制在60g以内不含电池,在家飞也没压力,续航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看着好重,我的2.5寸桨小鸡一般控制在60g以内不含电池,在家飞也没压力,续航还长

同感,牙签好飞。但反推~浪~

网友:
我也是这么改的,最后还是纠结增加的重量又改回牙签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屁用没有

网友:
颜值增加了,感觉科幻不少,秒变圈圈机室内更安全

网友:
飞机端dvr哪里有卖

网友D:
反推不是效率更高吗 出风没机臂遮挡

网友:
反推效率更高

楼主:
happymode家的图传板载720DVR,后期要做做,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推不是效率更高吗 出风没机臂遮挡

四个气流通道太近影响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觉得前拉和反推效率上不会有太大差别吧

前拉如果下面有遮挡的话,应该效率会差很多。看看CFD图吧,螺旋桨下面的气流速度和上面完全不一样,阻力和速度平方成正比,家用电风扇你把手放前面和后面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遮挡的阻力直接抵消了螺旋桨的升力,降低了效率,所以说如果布置可能遮挡的话,最好都放螺旋桨上面。
然后说到涵道,应该最好有唇口并且唇口向上才升力最大,但是这些圈圈机,很多桨叶和圈圈之间缝隙太大,气流会从这个缝隙绕过去造成诱导阻力增加,涵道的效益估计剩不下啥了,也就是起安全保护作用罢了(这样考虑圈圈内侧的重量就白浪费了,不如半圈的,不知道可是这样?)。如果真要考虑涵道效益,要缝隙小并且末梢叶片宽的,象固定翼用的涵道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拉如果下面有遮挡的话,应该效率会差很多。看看CFD图吧,螺旋桨下面的气流速度和上面完全不一样,阻力 ...

阐述的非常有道理,这样看来反推应该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