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调机

楼主(2020-11-20):
作为新手还是有很多地方弄不清楚,特来请教

楼主:
根据各种调机视频现在总结的顺序是,首先通过调平器调平十字盘,之后装上旋翼头,调节dfc拉臂长度来使螺距变为零。但是问题来了,按理说十字盘已经调平了,如果大桨在平行尾管上方螺距为零的话,其他几个地方应该也是零啊……为啥在垂直机身的方位螺距差的有点多,各位大佬能不能分析下原因

楼主:
此时要是想在各个方向都调成零的话,需要微调每个舵机的位置,但是这样的话十字盘又不平了,违反了最基本的原则,头疼啊

楼主:
我的是亚拓450l,k8陀螺仪,新手求教,大佬别见笑

楼主:
自己分析了几个原因,一个是直升机不是水平放置,这个可以排除,第二个是直升机本身前低后高,或者前高后低,这个怎样来确定?

网友A:
x3L跪式脚架,刚买时也这么疑惑。不管任何脚架,上调平器调整到三个舵机拉杆和调平器三个触点基本没空隙。这时十字盘就和主轴垂直了,十字盘不是要求和地球重力垂直,这是重点。然后上旋翼头,调螺距拉杆,螺距尺先放陀螺仪归零。只要两桨在同一位置螺距一样就行。比如在机头16.5度,鸡尾11.6,两桨在同一位置一致就可(陀螺仪在主轴靠鸡尾位置,那最大螺距就是11.6,以你归零地方螺距大小为准)。误差0.1到0.2对新手没啥太大区别。一开始也不建议负螺距超过1-2度,通过切模式,遥控器模式里设置最大最小螺距值,陀螺仪里还是正负螺距均为12度最大。遥控器不要有任何微调,都在陀螺仪里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L跪式脚架,刚买时也这么疑惑。不管任何脚架,上调平器调整到三个舵机拉杆和调平器三个触点基本没空隙。 ...

感谢回复,这样我就明白多了,负螺距我一直按陀螺仪的要求调整,感觉飞的时候变化特别明显,稍不留神脚架就断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B:
说说自己的调机顺序吧
1.就是先在主轴上找一下上下行程。取中间点,在这个位置上找平。
2,最大和最小位置处,再找平。因为再好的舵机也不能保证行程一样。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你飞起来,随着螺距变化,不会偏
3。到这一步,才开始找螺距之类

网友:
直机用户缩水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自己的调机顺序吧
1.就是先在主轴上找一下上下行程。取中间点,在这个位置上找平。
2,最大和最小位 ...

多谢,又学会一招

网友C:
0螺距时大桨是相对机身水平,你的飞机摆放的原因不可能让主轴绝对垂直吧!所以十字盘平了,大桨只要一个方向与机身水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螺距时大桨是相对机身水平,你的飞机摆放的原因不可能让主轴绝对垂直吧!所以十字盘平了,大桨只要一个方 ...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

然后螺距11度就行了,450-480级别用不到12度,11度的正负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

还有就是你说DFC旋翼头,连杆不要调全部拧紧,那个短短的连杆不是让你调螺距的,拧紧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说自己的调机顺序吧
1.就是先在主轴上找一下上下行程。取中间点,在这个位置上找平。
2,最大和最小位 ...

最大最小位置各方向螺距不一致是调节舵机行程还是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样我就明白多了,负螺距我一直按陀螺仪的要求调整,感觉飞的时候变化特别明显,稍不留神脚架 ...

用电子螺距尺也可以调整十字盘水平,前提是螺距尺精度较高 ,每次关机开机的度数不会变化太大。此方法不要使用电子螺距尺的清零按钮,只需将螺距尺开机,直接获取横轴和纵轴的数据。
将螺距尺放在垂直于主轴的任意平面位置(我一般用电机屁股),将飞机的横轴和纵轴都垫平为0°度,用大桨夹来校准三个舵机的中立点位置,此时只需调整舵机连杆,将三个位置都调成一样的度数十字盘就水平了,保持飞机不动,调大桨连杆至大桨螺距0°,这样调整好后,任意角度的大桨都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大最小位置各方向螺距不一致是调节舵机行程还是陀螺仪?

都行啊,有的陀螺仪没有行程的调节,就去控上调。

网友:
自己这么调,麻烦了一点,但是飞起来稳一些,心里作用少炸机吧。麻烦一步就麻烦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行啊,有的陀螺仪没有行程的调节,就去控上调。

才发现k8要到博士帽里调。设置完了 一会去试试

网友(2023-12-18):
用电子螺距尺,十字盘目测调平,螺距尺调桨叶,遥控器里只调基本设置,油门,螺距曲线,通道正反向,其他的尽量不动,k8里顺序调整,最好不调博士帽里的数据。悬停螺距曲线负2至3度,最大11至12度。尾桨顺滑,感度设置到遥控器调整,便于调整大概65数值,空旷地试飞,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由于舵机行程不一致,可以调整十字盘拉杆,例如左偏,可以提高左侧舵机连杆,也可以调整十字盘舵机行程,如果有金鱼尾,首先检查尾舵机是否顺滑,舵机连杆和球头是否顺滑,再调感度试试,如果有双桨,以十字盘一个位置点,调整一个悬翼拉杆,使两桨角度一致。八年的经验,一万的消费,换来的只是悬停,不敢飞,见笑了!

网友:
别折腾450了,主轴横州动不动换,而且太贼容易炸。我都把450改470主轴横轴了,现在非常好飞,修理时间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