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首飞,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21):
主飞目视固定翼,在此之前已经成功用arwing进行了FPV飞行,在飞行和设备调教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小胖子已经装机完成,fpv的设备也都安装完成了,重心调节也没问题。
我的问题是关于首飞是否可以开自稳:首飞是否需要手动下物理调平后再切入到自稳模式飞行?我有点害怕炸鸡,想直接自稳首飞,是否可行?感谢老鸟赐教!

网友:
小胖子在手动模式下操控有点难, 速度偏快哟

网友A:
自稳起飞 拉点抬头

网友B:
小胖子就是要带着速度降,有点难度!

网友:
我的这款飞机拍来都快两年了,还在箱子里放着,电机配置全部齐全,看到你这个,图片,我准备跟他把他组装起来,主要是我听说飞行录制的视频不稳定,所以一直没信心装了,哈哈,哦,是77那儿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起飞 拉点抬头

都说首飞需要手动物理调平,直接自稳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胖子就是要带着速度降,有点难度!

首飞自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说首飞需要手动物理调平,直接自稳可行吗?

自稳 先上天 然后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WA模式

这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 先上天 然后好搞了

搞上天以后,假设物理舵面需要微调,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很不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上天以后,假设物理舵面需要微调,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很不稳吧?

飞控校准的水平 就是天上飞机的水平 地面首先要搞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上天以后,假设物理舵面需要微调,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很不稳吧?

我习惯 用自稳模式 拉抬头 很好飞的 小胖4s4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校准的水平 就是天上飞机的水平 地面首先要搞好呀

我用的4s3p你首飞就是自稳吗?

网友:
开自稳飞

网友C:
清男大神己经有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男大神己经有写了

请问原文题目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原文题目是?

FPV之路,在文末三分之一左右,写了如果不调你的飞控舵机会很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之路,在文末三分之一左右,写了如果不调你的飞控舵机会很累的

网友(2021-02-15):
不管什么载机,上飞控前都先把不用飞控的练习熟练,充分熟悉载机的性能。先不要上FVP那些设备,就空机飞飞,熟悉了之后,上配重,铁块什么的,加到你的以后要飞的全配重量,继续练,没问题了再上飞控图传那些。

具体小胖来说,速度有点快,起飞带点助跑,降落要带油,找个好飞场,草要厚,能减少修机的次数和概率,一定不能急,必须把空机练好再上设备,具体调舵面上面已经有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