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 A430 我来了

楼主(2020-11-21):
种草半天没有打折,算了直接买了。
和地平线类似的彩盒,可以做外场箱

其实我只要半套。遥控器充电器半价出。
看着有点像地平线的Yak154

带一个电池,盒子里死活找不到,后来在机舱里发现……对频试了下,貌似工作正常。T8SGV2 Plus, 频偏45
择日试飞。

网友A:
这是什么材质的飞机?看有说epp的有说eps的

网友B:
开手动飞控不能全关,所以飞起来感觉怪怪的,不过娱乐娱乐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错哦!!!!

看上去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材质的飞机?看有说epp的有说eps的

E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手动飞控不能全关,所以飞起来感觉怪怪的,不过娱乐娱乐还是不错。

在家上电试了一下,垂尾貌似总是在锁尾模式下。另外感觉操纵杆到各舵面有点迟滞,不知是否飞起来会好点

网友D:
这台飞机我两年前买过,现在没有飞了,只是摆放,飞起来,一定要开自稳,用3D模式太贼了,而且,这么小的飞机,也不要指望做什么动作了,自稳飞飞还是不错的,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飞机我两年前买过,现在没有飞了,只是摆放,飞起来,一定要开自稳,用3D模式太贼了,而且,这么小的飞 ...

如果只能自稳那性价比太差了
希望调曲线可以改善3D飞行手感

网友:
这台飞机还想做什么动作?3D?不行,动力根本不够。

网友E(2021-05-18):
请问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好飞吗?

还没试飞过……

网友(2021-07-29):
我买散件自组了一架,确实有点贼,但是也好好。你看下机翼是不是有下反角?我买的散件是下反的,哈哈哈

网友:
另外我这架原装电机座粘的不牢,lz检查一下,有必要的话拆下来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