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模式起飞后打几下方向,通道就会混乱

楼主(2020-11-21):
自稳半自稳都没问题,手动模式起飞时没问题,打一到两下方向之后,横滚和俯仰的通道会交换,总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坠机好几次了,在空中自稳或者半自稳切换成手动之后,也是横滚和俯仰交换。飞控是transtecf7hd,固件最新版。遥控是睿思凯X9D plus,接收RXSR。

网友:
开无头模式了吧

楼主:
谢谢你,一下子就找出了我的问题

网友:
新手的普遍问题,我差点因为这个问题退魔

网友A:
请问无头模式怎么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头模式怎么开的?

在模式菜单里。有个什么head,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