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18650电芯,20多分钟差点吐了

楼主(2020-11-21):
一直在草坪飞航线和简单的小动作。
依然是4寸,1305电机。因为重了所以花了几分钟调pid和reta,卡录看起来还是有点晃。
电池好像是3500mah的,重量156g,飞到9.3落地回到10.2。
起飞是290g左右?

网友A:
18650的能量密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的能量密度低。。。

18650能量密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放电倍率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的能量密度低。。。

18650的能量密度比聚合物锂电高一些

网友:
折叠机架吧

网友B:
18650电池飞二十多分钟是没啥问题的,就是电池重了点,要是花飞肯定不行,动作会变形,飞飞fpv啥的其实挺好的,远航应该也不错。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快充。。

所以用3S700 800这样的电池飞就可以了,至少能保证八九分钟的续航。

网友:
用的是C6 18650吗

楼主:
是的,正在尝试改成偏正X的图纸送去切。

楼主:
应该算吧,这是买fpv载机带的电池,包装上写着是松下牌放电10a,索尼vt6好像用的人比较多,不过好的也要2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电池飞二十多分钟是没啥问题的,就是电池重了点,要是花飞肯定不行,动作会变形,飞飞fpv啥的其实挺好 ...

是的,进入后半段10v这样做一个侧摆翻有点停不下来,可能开pid补偿会好一些。航拍机是够用的,但还是用普通3s/4s电池作动力综合更好。

网友:
时间太长确实受不了,飞十分钟停下来歇会

网友:
20分鐘 都飛到膩了

网友D:
4寸也晃?,我以为我的2.5寸晃是应为电机不够力,pid从45升到100,不太晃,不过电机发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寸也晃?,我以为我的2.5寸晃是应为电机不够力,pid从45升到100,不太晃,不过电机发烫厉害

PID不合适嘛,2.5寸应该不至于用这么大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电池的放电倍率太低了,不能用

张口就来,放电10a-30a的都有,远航长航机型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不合适嘛,2.5寸应该不至于用这么大的数值。

我2.5寸  装了三节vtc5  太重了  怎么调pid都晃,p100了勉强不晃  不过电力负荷太大
4寸应该稍微调调就稳了

网友:
我也装了个4寸远航,VTC6 4S电池,大风天试飞,飞了20分钟,从4.2V飞到3.3V,落地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