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齿轮完美替换易控YK4102二级输出齿

楼主(2020-11-21):
上图

中间那个齿轮基本磨秃了。某宝客服说厂家没有货要到月底。当时我就震惊了,这两天肯定是玩不成车。
想着要不就雕刻一个,可是上哪找那么厚的铝材,手头倒是现有一架3D打印机,而且还备有 PETG材料,据说硬度不输ABS,而且韧性要好很多倍。
  立刻打开solid work,上网搜索画齿轮的方法,

  Solid  work建模型真的太方便了,卡尺量了齿轮的外径大约18.5mm,这个外径按公式计算最接近的模数是0.8。参数自动生成齿轮,然后画外圆内切割拉伸,成图,导出STL文件切片保存然后开打。

用最高精度0.1mm打印,打完基本没打磨,就内径略小拿雕刻笔扩了一下,刚好放进轴承。

试转很顺滑,于是加黄油,组装回去。
吃完饭试车,声音小了好多,完美复活。手机发不了视频,就到这儿。明早去爬坡试车。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车?那齿轮的直径有18.5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车?那齿轮的直径有18.5cm。

恐怕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车?那齿轮的直径有18.5cm。

写错了,应该是1.85cm

网友B:
厉害了朋友。

我也做过齿轮, 是Baja5B的主减速齿,由于想要1.5M60T,但是没有这个规格,干脆自己拿301不锈钢板做了一个。

网友C:
转速不快的话还行,否则不耐用

网友:
7楼的齿形有些怪,不像标准齿形,看不出弧齿。

网友D:
这车的齿轮淘宝不是有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快的话还行,否则不耐用

今天玩了一整天效果不错,等用一段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的齿轮淘宝不是有金属的

目前没货

楼主:
视频来了,晚些拆开看看齿轮磨损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朋友。

我也做过齿轮, 是Baja5B的主减速齿,由于想要1.5M60T,但是没有这个规格,干脆自己拿301 ...

你这个不锈钢是用铣床加工的吧?开始我也想找朋友的雕刻机做一个,不过发现这齿轮很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快的话还行,否则不耐用

那个位置已经是输出二级齿了,和车轮的转速基本一样,攀爬车速度都不快的

网友E:
请问楼主,切片软件你用的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切片软件你用的哪一款?

Repetier-Host

楼主:
一个月了,这是换下来的那颗打印齿轮,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