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Pro充电器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2020-11-21):
手上一堆小电池,乱七八糟的各种接头,XT30,JST,EC,T插,想要给这一堆电池充电,接口是个大问题,每块电池都的统一插头,相当烦。双十一入手了个A12Pro,据说是以前UN A6 A9的升级款,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留了A6 A9单用平衡头充电的功能,买了用了一周,很不错!可以像其他大部分充电器一样,同时接入主线插头和平衡头,先串冲,到了95%,自动进入平衡阶段,用5A电流平衡;
也可以单独插平衡头,不接主线插头,用平衡头冲,电流最大上限是多少,我没敢试,怕平衡头扛不住,我只设置了5A。这个电流对绝大多数的小电池,完全够用了!

楼主:
更新最新固件后,功率由原来的1000W提升至1400W了

网友A:
也在关注这个充电器,平衡精度怎么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关注这个充电器,平衡精度怎么样阿?

平衡精度跟A6 A9差不多,可以选择快速、标准,精准和自定义,四种平衡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衡精度跟A6 A9差不多,可以选择快速、标准,精准和自定义,四种平衡模式。

不错啊,现在刷了固件是解锁了1400w功率那就意味着双6s最大能25a充电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现在刷了固件是解锁了1400w功率那就意味着双6s最大能25a充电了哦

最大可以设置28A。但是估计要用 48以上的开关电源,46VX30A ≈ 14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可以设置28A。但是估计要用 48以上的开关电源,46VX30A ≈ 1400W

牛逼,看来得下手,单路也能上50A

网友:
看照片感觉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看来得下手,单路也能上50A

不对的,其实这是个单路充电器,只是把12s通过充电板分成了串联的 2X6S  3X4S 4X3S 等等,充的时候最大还是28A。
来自微站

网友:
能充一块10s吗

楼主:
可以,冲一块 1S、2S ……到12S都可以!

网友B(2021-01-21):
引用 楼主:
最大可以设置28A。但是估计要用 48以上的开关电源,46VX30A ≈ 1400W

24Vx100A的电源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x100A的电源行不行?

2400W了 把行不行去掉,自信点兄弟!!!

网友(2021-02-26):
请问这个放电在哪里操作?

网友:
不错,过段时间再入手A12pro试试

网友C(2021-04-04):
1400w感觉没意义,xt60的输入输出口。电流扛不住,用46v以上的电源。哈哈,外场电包估计没人用。否则输入电流下不来。插头扛不住。所以1400w只是个噱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00w感觉没意义,xt60的输入输出口。电流扛不住,用46v以上的电源。哈哈,外场电包估计没人用。否则输入电 ...

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充电器还是很有特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充电器还是很有特色的

主流用户都是用的24v-27v电源。或者外场电包,此电压下就可以达到高功率。就是靠堆电流。然而A12pro设计就不是耐流的方案。所以必须使用高输入电压。降低电流,但是如果买A12pro,玩家还要再买个24v电包串联才能使用。太**了。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C:
主流用户都是用的24v-27v电源。或者外场电包,此电压下就可以达到高功率。就是靠堆电流。然而A12pro设计 ...

24v
电源会降功率的,我用24v2200w的电源充10s5600mah电源最大电流被降到15A左右,输入限制了电流30A电压低的话输出功率就会变小.要大功率充电看来外场要配48v的电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