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TANK 5.8G 800mw 图传怎么设置?每次开机都是工厂模式每次都需要按两下

楼主(2020-11-22):
请问各位大神我买的RUSH TANK 5.8G 800mw 图传怎么设置?每次开机都是工厂模式每次都需要按两下,飞控是化骨龙722,在图传设置里面已经关闭了工厂模式,但是每次插电飞行都需要按,谢谢指点

网友A:
进入OSD黑羊协议
把RACE模式改为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OSD黑羊协议
把RACE模式改为FREE

没想到是兔蛋大神亲自回我消息,谢谢指点,我经常看你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是兔蛋大神亲自回我消息,谢谢指点,我经常看你的视频

看你还是整不出来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A:
进入OSD黑羊协议
把RACE模式改为FREE

改成free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