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机推力突然大幅减弱,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0-11-22):
90的F16,在空中感觉突然没力要掉了,迫降成功。落地后换了
电池
动力还是只有一半左右,电调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也不行。问题在电调或涵道上,对故障原因感到奇怪,一般故障要么就不转,要么就是满动力,怎么只有一半动力呢

网友A:
可能电调过热保护了,限制了功率输出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涵道是不是受损了。。。。

网友C:
你手摸下电调,估计电调过热了,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D:
电调mos有烧掉了感觉也是这种

网友E:
我遇到电机磁钢退磁的,手感就是转动电机明细没有阻力,不像新电机咯噔咯噔的有阻力。

网友F:
我猜可能是俩个问题,一个是电调过热保护,另一个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大油门电池电压过低电调保护

网友G:
是不是涵道拆不下来啊
这种问题拆下来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H:
你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开启了

网友I:
感觉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H: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开启了

网友J:
我上周飞80阿凡提也是这样,天上突然听到涵道声音变了,推力明显下降,下来以后检查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