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调试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22):
有了一架Devil380红色,想着如果买配件不知道该买什么,如果炸机了快递要等很久,于是又买了一架同款绿色。

今天终于装好了,调试过程还算顺利,也出现了几个问题,现在和大家分享下:
  • 电机皮带和尾皮带一定要张力合适,然后多转几圈主轴,确保大齿盘皮带不会上下滑动
  • 关键部位一定要打胶,及时检查。之前一个起落下来,尾桨蟹爪螺丝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再多飞一分钟肯定炸机
  • 安全第一:调试中一定要拔下电机线;起飞前检查拉杆,桨夹;观察十字盘是否水平,修正是否正确
  • 接收机,陀螺仪,插头可以用热熔胶打胶,防止松脱

     还有几个新发现的问题:
  • 前一架拆装后重新调Kbar,十字盘水平,但是退出设置界面后,十字盘明显倾斜,不明原因。检查遥控微调等,重新设置Kbar,仍未解决。论坛查找,原来是设置里的自动微调打开了,已经储存了修正的数据,导致十字盘倾斜,取消勾选自动微调,清除自动微调数据,问题解决
  • 上电解锁后,转速干到100%,明显特别快,重新设置电调定速模式,调整油门曲线不得行。思考信号传输过程:遥控器,接收机,电调,电机;遂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校准完后问题解决
  • 飞行悬停中,忽然像是全负螺距蹲在了地上,吓了一大跳,不知道什么情况,忽然就全负螺距,咚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幸好飞的不高,而且悬停,立马上锁。经检查没有产生损坏,但是没有找到问题,飞行中好好的,忽然就落下来了,不解。重新上电检查十字盘等,飞行又正常。难道是有干扰?
  • 调试中,总感觉机身不稳,也不是摆动,但就是感觉不稳定,小的动

网友A:
你那个蓝牙可能就是干扰的罪魁祸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蓝牙可能就是干扰的罪魁祸首

赞同楼上的说法!有可能楼主的手机也打开了蓝牙!?

网友B:
手机调参有ios系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蓝牙可能就是干扰的罪魁祸首

是蓝牙干扰的嘛?我一直在插着蓝牙连接手机,因为还不熟悉参数和手感,要一直调试感觉。现在找不出原因,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调参有ios系统的吗

不晓得,用的安卓,好像是没有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牙干扰的嘛?我一直在插着蓝牙连接手机,因为还不熟悉参数和手感,要一直调试感觉。现在找不出原因, ...

可能意思是,蓝牙模块硬连接产生了强烈的震动,用线连接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牙干扰的嘛?我一直在插着蓝牙连接手机,因为还不熟悉参数和手感,要一直调试感觉。现在找不出原因, ...

最好把这个去掉调试看看,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