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这种快艇的电池怎么放置?

楼主(2020-11-22):
最近闲鱼上收了一个快艇,配有两块3S 3300mah的电池,电池串联成6s供120A的电调。问题是这种船重心在哪里?两块电池还如何放置,船舱两侧各有两个电池的安装位置,是可着一边放?还是两边各放一块?还有如果是两边各放一块,是放前边的位置还是后边的位置?

网友:
一边一块,  至于全部靠前还是靠后,你自己下水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抬头太厉害,那你就放前侧,如果压头,那么往后放。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A:
看样子没有防翻舱,不知道船盖啥样。先试试电池都压在左边,反过来放水里看能不能自翻回来。
再跑两圈看看姿态,试试电机的劲道,主要是看反扭再决定电池是全放左边还是一边一块。
基本上,如果是成品船配置会比较保守,电池一边一块或者放中间平衡,如果是自组的船恐怕得压在左边。
至于前后,还是得下水试,原则上是跑起来船体和水面的接触面积越小越好但是还不能点头不能摇晃。

网友:
把T插换了,两块电池一块一边,稍微靠后一点,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没有防翻舱,不知道船盖啥样。先试试电池都压在左边,反过来放水里看能不能自翻回来。
再跑两圈看看 ...

看样子是成品船,你说的左边是从船头看还是从船尾看的左边。谢谢指导。船盖无密封舱之类的东西。再问一下,它是120A的水冷电调,卖家说有倒车功能,它的枪控没有了,我用航模的板控试着调试,没调试出来。两块电池都放在右侧(从船尾看)在水里跑了一下,船体向右倾斜,但不会翻,最大油门当时是50%左右,船的前半身底部略微离开水面。我稍后把试水的视频发出来。

楼主:
再问一下,它是120A的水冷电调,卖家说有倒车功能,它的枪控没有了,我用航模的板控试着调试,没调试出来。两块电池都放在右侧(从船尾看)在水里跑了一下,船体向右倾斜,但不会翻,最大油门当时是50%左右,船的前半身底部略微离开水面。上面是视频。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我们说的方向都是从船尾方向看的,如果都是原厂的话电池都放左边抵消反扭,翻船了满油门能自动回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一遍一个电池,前后再自己试下就行了,重不重心无所谓,要看船的姿态前后移动电池,电调要倒挡的话去网上搜下电调设置,都一样的

楼主:
这是电调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调的型号

是老款好盈海王电调,是软轴吧,最好不要倒车轴会散。这个船应该是威豪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成品船,你说的左边是从船头看还是从船尾看的左边。谢谢指导。船盖无密封舱之类的东西。再问一下 ...

左边是指船自身视角的左侧,就是从尾往前看的左侧。没有非要一边一块的说法,要是你只有一款电池呢?都是放左边抵消反扭,静止时船就是向左边歪的。
还有软轴就不要想倒车了,软轴就不能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指船自身视角的左侧,就是从尾往前看的左侧。没有非要一边一块的说法,要是你只有一款电池呢?都是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指船自身视角的左侧,就是从尾往前看的左侧。没有非要一边一块的说法,要是你只有一款电池呢?都是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