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S直驱500

楼主(2020-11-23):
前期出于好奇购买了几个盘式电机:6010、aj80、8010、1010等,翻贴注意到许多改直驱的都得把皮带轮改到大齿盘上面,要不然皮带没有办法传动,偶然想起我尘封多年的DTS500就是上置皮带轮,拿出来一看确实如此,选择aj80盘式电机,kv值175,废话不说,下手:
改天试飞!

楼主:
目前电机与主轴好像有点不同心,油门大了震动大,请教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牛了这个,大桨是430mm吗?

网友:
主轴一定要插到马达盖里面,且要正好的装配尺寸,你用一个座子做转接不可能很很同心的

网友: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主轴通过电机轴心:

嫌单向装到电机上麻烦,可以软连接,一丁点不同心不碍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4079

楼主:
谢谢,这个电机中间只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孔,请教怎么软连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机中间只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孔,请教怎么软连接呢?

把电机拆下来,定子和转子分开,都拍些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