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减震方案

楼主(2020-11-23):
以DLE40双缸发动机为例做说明。
以该发动机随机配备的铝合金安装柱直接安装发动机在塞斯纳轻木机机头安装层板上,无论在1800转的怠速还是在3000~6000转的中高速条件下,飞机机身的震动十分强烈,加装了海绵减震的500毫升油箱内的汽油呈现严重沸腾状态。
要实现减震目的,震动源隔离是必须要考虑的。
经查相关资料后,决定将发动机(震源)与机身进行减震隔离,以具有减震效果的聚氨酯组建替代铝合金安装柱,以电木组件取代发动机本身的铝合金安装板(一定程度上隔热),实现了发动机与飞机间的半柔性连接,整体安装机械强度极高,连接可靠,在2700转以上(20吋桨),飞机震动极其轻微,油箱汽油液面平静,机身手感微弱,达到改装目的。

网友:
话说聚氨酯用什么铣刀加工比较合适,是用的单刃铣刀么

网友:
油机这震动正常,再高级别的都是硬连接,何况单缸震动更大。加了减震,主要是怕四个螺丝的拧和程度不一样,导致发动机有偏角。我是之前的35也这么搞,结果右拉不对。及其难飞,拆掉正常。现在61cc也硬连接。

网友:
记得早期的车载CD机里面机芯是一种液压减振连接,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
发动机做减震都是多此一举,哪怕怠速抖的蹦起来,推油立马不抖,油箱出现汽泡更是无稽之谈,还没见过谁因为气泡熄火,不如接收机做好减震来的实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做减震都是多此一举,哪怕怠速抖的蹦起来,推油立马不抖,油箱出现汽泡更是无稽之谈,还没见过谁因为 ...

油箱有必要用海绵减震吗?万一气泡很多会不会熄火?

网友:
要问有没有必要那肯定没有,自己喜欢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与众不同有成就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箱有必要用海绵减震吗?万一气泡很多会不会熄火?

我以前也垫过海绵,后来海绵腐蚀了,拿掉后发现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箱有必要用海绵减震吗?万一气泡很多会不会熄火?

你也可以做个实验,留一点点的油,在地面频繁的闪油,不停的从怠速推到高速看看会不会因为气泡熄火,汽油机化油器里面存有一点点的油,哪怕就是吸到起泡也不会立马断油,除非油到底了长时间吸不到油才会熄火,再说垫海绵油箱就不会产生气泡了?还是会,多与少的问题。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发动机我都是硬连接没见有问题,油箱也没必要垫海绵,要是垫了海绵,油箱还有可能因机身振动频率产生共振,产生更多气泡

网友:
兄弟聚氨酯用多厚的?

网友(2023-01-22):
能给个加工图,打算也做一个。

网友:
丶油箱吸油重锤头上,用老婆的旧丝袜,剪一块,包上几层,油是通过丝袜吸进去的,可以隔决气泡。

网友:
想加自驾仪,所以在考虑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