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科普:快艇漏水一般都是从哪里进水的?

楼主(2020-11-24):
以前玩过一个百十来元的总漏水,现在换了一个千元以上的稍正紧一些的大快艇,试玩了一次,居然发现也进水,尽管不多,但还是进水了,它是软轴结构,请问水是轴套进来的吗?哪里最容易进水?

网友:
轴套-水冷器-船壳缝隙-船盖-船尾五金固定处

网友A:
楼上正解!全部要检查打704密封胶,软轴定期润滑,检查软轴和王管配合间隙,船盖外贴金手指胶带。刚入坑,慢慢来,多泡论坛

网友:
盖子,轴系。轴系加防水黄油,基本也是玩一次保养一次

网友:
不漏水不是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全部要检查打704密封胶,软轴定期润滑,检查软轴和王管配合间隙,船盖外贴金手指胶带。刚入坑, ...

金手指胶带是什么东东?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B:
按道理模型船没有不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模型船没有不进水的

静态模型船不进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手指胶带是什么东东?有淘宝链接吗?

金手指就是茶色无痕不留胶的裹电池用的,又叫高温绝缘胶布,其实用不着买那种2块钱一卷防水的,一般船模型店里都有的卖,装的时候软轴里加点黄油,一般我都只加一次就好了,哪来那么多时间每次保养都是骗人的,坏了最多换根轴,像这种船螺丝孔拧拧紧就好了,上了704难拆,出轴处加点704就好了,反正我开船基本上就有点水汽,没那么娇贵,玩的开心就好了,开船的时候不要停下来不动,不然软轴要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就是茶色无痕不留胶的裹电池用的,又叫高温绝缘胶布,其实用不着买那种2块钱一卷防水的,一般船模 ...

谢谢指导

网友D:
水是封不住的
加排水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是封不住的
加排水阀门

谢谢。

网友:
水仓,轴系

网友:
倒车更容易进水

网友(2021-02-25):
应该是面盖缝进水了,每一次出发前都要用胶带贴缝

网友:
进水一般都在上盖接缝,每一次出发都要贴上封口胶

网友(2022-04-03):
各位大神,本人模型船88厘米,装2.4G枪式遥控,好盈3650电机,3100kv,80A水冷电调,995舵机,装有减速齿轮箱,用2s2200电池会热,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该用多大的电池才不会热

网友:
我的之前也漏水,是从舵机拉杆套漏进去的,最后打了一点玻璃胶就没在漏了

网友:
abs版的mini mono 自从轴系震动调好之后,滴水不漏,跑了20块电池了,船舱一滴水都没有,之前进水也是哗哗的

网友:
我的舵机拉杆出之前漏水,最后用玻璃胶打完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