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的这个齿轮你们是咋装上的?

楼主(2020-1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 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是不是皮带轮和大齿装错了,我的很轻松装好。

网友:
好像是电机齿干涉了!把电机先松一下装好主轴和大齿盘,然后再调节电机齿

网友:
我看貌似电机齿碍事了,应该后装电机。

网友:
看视频一台可以装进去,一台装不进去

网友:
真是服了,都没好好找好角度就硬塞,为了黑而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齿
塞进去后,电机齿才能和大齿啮合
就是外面这个开口尺寸不合理,稍微差一点就塞不进去了

锉刀伺侯一下吧!修配一下。

网友:
硬塞不行 合适的角度才行 跟电机齿没关系 我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