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枪控穿了一只“棉鞋”

楼主(2020-11-24):
我平时玩车用得最多的是我的天地飞X4枪控,我上的是4节五号镍氢充电电池。这种电池低温性能差啊,东北天寒地冻的,不一会就会低压报警。但这里的冬天可以换钉胎然后在雪地和冰面飙车啊,玩车需求十分之高。我想了个办法,买了几只套袖套在电池仓上,用扎带扎紧,目前东北气温在零下10度左右,套几层带毛毛的套袖起码能保温1个小时左右,效果尚可!

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3A电池4节6V。  4节镍氢4.8V。不报警就怪了……
<

网友A:
和套不套没什么关系。
<

网友:
买块锂电池吧。本身镍氢电压就低,跟温度关系不大
<

网友:
听说镍锌电池的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
要不改五号电池大小的磷酸铁锂吧,一颗3.2v,两颗6.4v
或者问问厂家可不可以2s锂电,直接怼上去就好
<

网友:
可以做一个真的棉鞋。。。。。

网友:
直接用碱性或普通一次性电池。控用电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套不套没什么关系。

我的电池满电5.5V,4.8的时候已经空电了。
即使是你说的1.5V的电池,也是满电时的电压,工作之后电压很快就会掉到1.2、1.3的样子。
镍氢电池低温性能差是客观事实,我增加保温措施能改善一些,也不是瞎说,都是实践过的。不知道你对零下20甚至30度有没有概念

网友:
不如套个袜子,就那个光腿神器,镍氢电压偏低,他的放电区间就是在1.2左右,而碱性电池电压确实高些,镍氢对温度相比于锂电池来说不敏感,但自放电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