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9头追

楼主(2020-11-24):
FMSP39改了个头追。看看效果

原厂的舱罩透明度很差,切掉

放上笔画一下看看

重新贴了一层高透明度的PVC

择日试飞

网友:
期待第一视角视频

网友A:
起飞降落看不到跑道,天上航线还可以看看,我以前飞p51,也装过一个摄像头,但是固定的,画面下三分之一都是仪表盘,其实很挡视线。

网友:
不错,期待飞行视频 。

网友:
期待楼主多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降落看不到跑道,天上航线还可以看看,我以前飞p51,也装过一个摄像头,但是固定的,画面下三分之一都 ...

要仪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降落看不到跑道,天上航线还可以看看,我以前飞p51,也装过一个摄像头,但是固定的,画面下三分之一都 ...

多落几次就有经验了,跑道两侧还是能能看到的,但是前面是看不到的。

网友B:
头追模块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追模块用的什么?

肥鲨,挺好用,可惜绝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挺好用,可惜绝版了

ok

网友(2021-01-10):
高透PVC膜是某宝上买的么,怎么弄出弧度的?

网友:
很酷啊!而且二维的云台支架非常小巧,请问哪里能买到?

网友C:
对了现在头追有开源的,可以自己做,咸鱼也有人做了卖

网友D:
请教一下,头追的信号发射怎么解决的?可以导入遥控器一并发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头追的信号发射怎么解决的?可以导入遥控器一并发射么?

头追一般是一个模块,输出PPM信号,这个信号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遥控器发出遥控信号给远方的接收机。好了,接收机可以输出头追信号。
可以搜一下论坛

网友:
有云台可以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挺好用,可惜绝版了

有云台可以卖吗?

网友E(2021-02-15):
引用 网友C:
对了现在头追有开源的,可以自己做,咸鱼也有人做了卖

有开源头追卖的吗,咸鱼没找到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开源头追卖的吗,咸鱼没找到

有啊!你在咸鱼搜关键字 “头追”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C:
头追一般是一个模块,输出PPM信号,这个信号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遥控器发出遥控信号给远方的接收机。好 ...

多谢!之前只用过i6,近期入手了开源控,我捣鼓捣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