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伺服电主轴来一波。(调试中)

楼主(2020-11-24):
有点激动,一直以来都想搞个伺服做一体主轴,终于梦想成真了
32楼更新加工视频

楼主:
在这里特别感谢下论坛模友447548730给我加工的主轴端盖。谢谢cctv,mtv以及av……

楼主:
卧槽,一激动图都忘了发……
汇川的200瓦伺服。目前最高转速6000,看说明文档说电脑端用伺服后台可以设置9000,实际上我用电脑端极设置限转速提示禁止修改电机参数……

网友A:
还是ER夹筒??

网友:
改得挺好,收藏了!

网友B:
电机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多少W的?

200瓦,不过对我来说足够了。我以前那个主轴扭矩不到这个的1/3也干了不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ER夹筒??

没错,还是er11

网友C:
你把轴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轴芯换了?

没错,你说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w伺服扭矩0.6,以前用的不到1/3就是0.2左右,775,895扭矩好像不到0.2,是什么电机呢?
我用0.2,0.3扭 ...

以前用的是威克士278电锤的有感无刷电机改的,论扭矩比775差远了

网友D:
那个电机不会比775的小吧。挺喜欢那个电机的,还带一个外轴承,配上磨去一圈的夹头,径向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机不会比775的小吧。挺喜欢那个电机的,还带一个外轴承,配上磨去一圈的夹头,径向强多了。

劝你别打那个电机的主意,没戏。我是绕了一圈的,最先用的就是那个电机轴只有5毫米,刚性太差。后来看中了另一个无刷,转子和定子给278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轴是8毫米的。然而刚性还是不行。(以前那个主轴可看我以前发的贴)这次主轴承加大到15毫米。对我现在这个机器应该足够了。这个伺服主轴有点头疼的是3000转防尘油封就会让主轴发热严重了,一直不敢装机……

网友:
跟防尘油封还有关系,按理轴承设计转速3000转油封就能适应3000转吧,只有3000转的轴承太罕见了。是不是角接触轴承拧太紧了?

网友E:
伺服电机拆开了,再组装一起,上编码器可是要一些测量仪器的哦,一般网友没仪器弄不好的哦,所以没设备的就别拆了,还不了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拆开了,再组装一起,上编码器可是要一些测量仪器的哦,一般网友没仪器弄不好的哦,所以没设备的就 ...

对编码器0点可是个技术活,为何不直接在伺服电机上加ER夹头

楼主:
请不要把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值编码器混为一谈

网友:
楼主这是把伺服的轴心做成了ER的,前端盖和中端盖配合后改的轴承自己加工的。
如果有人想仿造,建议是用400W的伺服, 尽量别用台达的。 以我的经验, 台达的伺服电机 动平衡都不好(不是轴端开键槽的问题),是转子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编码器0点可是个技术活,为何不直接在伺服电机上加ER夹头

伺服电机原配的轴承不行的, 吃不了多少轴向力径向力。他如果要改轴承, 就必然会动轴心, 既然会动轴心,干脆做成一体的, 刚性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电机原配的轴承不行的, 吃不了多少轴向力径向力。他如果要改轴承, 就必然会动轴心, 既然会动轴心 ...

感觉只有你才能理解我
另外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伺服都能换轴。比如汇川的,虽然动平衡很好,但是他的轴和转子几乎是一体的。(轴的在磁钢位置加大了,然后在上面沾的磁铁)。除非你自己做转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只有你才能理解我
另外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伺服都能换轴。比如汇川的,虽然动平衡很好,但是他的轴和转 ...

你这一说想起来了, 台达也是那样的,磁铁直接粘在转子上, 然后外面缠绕了一层纤维。连硅钢片都懒得用。就这样了 动平衡还不行。
现在二手的伺服简直白菜价, 普通的大功率无刷电机基本没啥性价比可言。 除了驱动还要加直流电源。超过200块就不如换伺服了
伺服除了不能上万转,其余各方面都完爆普通无刷。尤其是在使用上,伺服各种IO端口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一说想起来了, 台达也是那样的,磁铁直接粘在转子上, 然后外面缠绕了一层纤维。连硅钢片都懒得用。 ...

转子是强磁,本来就不要硅钢片哈

网友I:
怎么样才能把轴芯拿出了?难道是把轴车了,形成一个通孔,再把轴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样才能把轴芯拿出了?难道是把轴车了,形成一个通孔,再把轴装进去?

轴取出来没啥难度。当然,不是所有的伺服都是这种转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轴取出来没啥难度。当然,不是所有的伺服都是这种转子

好像大部分伺服电机都不是这样的结构.;另外既然改了轴心,最好把轴承座换成不锈钢的,还是铝的话不是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大部分伺服电机都不是这样的结构.;另外既然改了轴心,最好把轴承座换成不锈钢的,还是铝的话不是很完美 ...

我这个机机不大,主轴刚性再好也代替不了太大作用了。就像电脑一样赛扬的处理器配个1080的显卡也没啥卵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转子是强磁,本来就不要硅钢片哈

但是很多伺服都是转子有硅钢片的, 其中滋味自己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很多伺服都是转子有硅钢片的, 其中滋味自己品吧

你说得对,我学习了下,真的有这种东西

楼主:
主轴装好了测试一下
5600转每分钟f1200,螺旋下刀每圈1毫米,吃刀量直径的75%。最后不出意外的飞了加水的话应该没问题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wMTU3NjkyN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37a50de66f138bf21155ffa119d93e8f8
刀的槽里面全是铝被挤压融化了……加水应该可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wMTU3NDgyN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34303ce5e97a2f02646e576d4747ac656
刀纹还算可以,不乱。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wMTU3MzUzMg==.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f1862823fd5a0d13c15df8d30b82cbae5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轴装好了测试一下
5600转每分钟f1200,螺旋下刀每圈1毫米,吃刀量直径的75%。最后不出意外的飞了加水的话 ...

加工中最外面一圈主轴60%到75的负载。第二圈增加到120%左右的负载。

网友:
配的是什么轴承?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拆?不是不是都是不能拆吗?不会消磁?

网友(2020-12-28):
雕刻机刚性不错哦

楼主(2021-03-26):
引用 网友F:
对编码器0点可是个技术活,为何不直接在伺服电机上加ER夹头

编码器随便装,驱动器里面有一个配置编码器的程序,进去相应功能码驱动自己就把编码器角度配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