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玩家突想入穿越、求推荐入门安全的室内机

楼主(2020-11-25):
直机玩家突想入穿越、求推荐入门安全的室内机。刚开始了解穿越机知识不久、练了模拟器、现在想入一款室内机(安全点的,不喜欢空心杯、最好无刷、在室内玩主要是随时都可以玩),淘宝上机型五花八门的、刚入穿越不知道怎么选择,求老模友推荐下、推荐机型好维护、好飞、就跟直升机里面的泰世X3那种感觉、直升机入门首先。还有一个问题、小弟使用的是graupner mz24pro 遥控器,淘宝上看了好多小机好像都是支持什么睿思凯或者福斯、乐迪控这类的,看了一些资料、了解到飞大一点的穿越机可以挂黑羊高频头、用黑羊接收机、但是小飞机好像没必要上黑羊把,或者说也不支持把、那么我这控的话那些飞机能支持我的接收机吗、谢谢老模型支招、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2寸涵道机挺合适的

网友:
我看兔蛋评测的那个,tinyhawk 2代就挺好的,小而且安全也便宜

网友A:
而且银燕2还耐炸些

网友:
感觉实内室外都可以玩

网友B:
建议不要突想,最好深思熟虑后再入坑。

网友:
有直机经验,上5寸机

网友C:
圈圈机最保险,我和你情况差不多,95X这种圈圈机让我避过了很多次血光之灾

网友:
95X的尺寸有点尴尬,除非家里很大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了这款机器是1S的

网友:
各家85级别的都可以。这个和直机一样,越小反而越灵活,难以掌握,越大越稳重。85这个级别桨都在2-2.5寸之间,上4s电池力量很足,2s的温柔入门可以了。穿越机入坑,其实飞机是小问题,眼镜和图传可能更让人纠结,或许需要先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银燕2还耐炸些

看了一下 你正在飞行这款机器吗 接收机兼容范围怎么样

楼主:
你指的是85还是85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突想,最好深思熟虑后再入坑。

考虑清楚了、直升机和穿越机是我的主玩机型、玩直升机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圈机最保险,我和你情况差不多,95X这种圈圈机让我避过了很多次血光之灾

你也是玩直升机哇、我刚才百度了一下 这95X 不便宜啊 作为入门的话  你飞行了感受怎么样呢  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了这款机器是1S的

是的,室内的话足够了,很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85还是85D呢

ET85 模拟,数字就上D

网友E:
银燕tinyhawk 2代 ,保证是最快上手穿越的。亲自用过,几天就可以熟练的穿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玩直升机哇、我刚才百度了一下 这95X 不便宜啊 作为入门的话  你飞行了感受怎么样呢  用的什么控

直机用的JR控,那控没有SB接口,虽然有国内厂商做兼容SB总线的JR接收,但接收体积比较大,在这种小机上不好安装固定。所以入了一个便宜的乐迪手柄控,感觉也还可以,不要让遥控器发射碰到接收机天线就行了。。。呵呵,经验,会引起轰油门的。(现在又想换易斯凯的手柄控了)95X原配一套其实应该最适合了,原装套价位和我折腾下来差不多,我是折腾了曼巴的F405飞塔,95X的机体,太折腾,设备不好安装,大炸的情况下,原配的应该对飞塔等设备的保护应该会到位一些。
飞起来感觉没有什么不好,安全,轻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T85 模拟,数字就上D

噢噢 明白了、我着重了解了一下这款机器、感觉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tinyhawk 2代 ,保证是最快上手穿越的。亲自用过,几天就可以熟练的穿行了

飞控对新手友好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用的JR控,那控没有SB接口,虽然有国内厂商做兼容SB总线的JR接收,但接收体积比较大,在这种小机上不 ...

好的 谢谢分享、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买ET85好一点M6 7也可以。银燕2我第一部也是这个飞机,2S也很暴力,不过很轻,而且太飘,炸鸡也很难 ...

ET85我着重了解了一下、您飞过、图传感受如何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银燕tinyhawk 2代 ,保证是最快上手穿越的。亲自用过,几天就可以熟练的穿行了

能用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网友:
地平线小黄鸡,或类似的1s有刷

网友:
ET85装蜗牛天空端一样可以用数传不需要D,没有天空端录像的需求这样装机比85D还飞得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用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去淘宝搜机型 能看到介绍

网友:
mz24可以接黑羊

网友H:
Mobula 6,地表最强小无刷,Futaba直接对频

楼主:
您正在使用m24接黑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bula 6,地表最强小无刷,Futaba直接对频

1s  动力如何 飞行手感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正在使用m24接黑羊吗

我的卖了  我朋友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s  动力如何 飞行手感如何呢

比较灵活,17000的马达动力够用,原装电池飞三分钟,买别的电池装不进去可以用橡皮筋勒。手感说不上来,室内随便飞飞玩挺好的

网友I:
看你的控支持不支持SBUS接收机,如果支持就可以买个接收机飞穿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控支持不支持SBUS接收机,如果支持就可以买个接收机飞穿越用了。

支持的

网友J:
mz24没有超小接收  要么加黑羊 要么换控 我就因为这个把mz24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z24没有超小接收  要么加黑羊 要么换控 我就因为这个把mz24卖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加黑羊呢、看到好多大神后期都上黑羊了啊,你换了控,后期想上黑羊不是还是的加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不直接加黑羊呢、看到好多大神后期都上黑羊了啊,你换了控,后期想上黑羊不是还是的加吗

控太多了 再加上用futaba用习惯了 就把mz24卖了 买的时候是想用他飞滑翔机来着 飞了几次感觉不是自己的菜 我现在飞穿越是18加黑羊  非常好用 futaba的接收机也不耽误用  选普通接收机黑羊不开机  选穿越黑羊才开机  两不耽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控太多了 再加上用futaba用习惯了 就把mz24卖了 买的时候是想用他飞滑翔机来着 飞了几次感觉不是自己的菜 ...

是挺方便的、图传搭配的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挺方便的、图传搭配的是什么呢

我都是小牙签机 也没啥好图传  买了熊猫的三角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小牙签机 也没啥好图传  买了熊猫的三角图传

眼镜设备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眼镜设备是什么呢

一个以前买的skyzone  一个大疆的高清  推荐大疆 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以前买的skyzone  一个大疆的高清  推荐大疆 效果非常好

好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