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谴责不文明观看航模的行为

楼主(2020-11-25):
可怜我新买的幼兽V2今天因为人为原因撞树炸机
好不容易找了一条断头路试飞,想着练一练起降。就在顺利降落阶段,几个农民工骑车路过居然就停在路中间观看。此时离触地还有1.5米的样子,在往前降就会碰到停在那里看的农名工。没办法急加油爬升,撞到了一遍的行道树。心里窝火的很,那几个农民工居然还看笑话,一副麻木,傻呆的样子。
课件我的幼兽,机翼拼接处裂开了(一点泡沫胶可以解决)但是电机座撞脱落了,重新黏原本出厂带的角度就找不准了。这下怎么办阿

求大虾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经验不足的原因,一般自己飞的话,降落前的最后一次通场要观察好跑道情况,如果有人可能会影响降落,可以大声喊他们靠一下边,如果是汽车这种喊听不见的情况,可以选择小油门再盘旋两圈,等安全了再落。

我有一次参加活动,遥控90涵道马上降落的时候忽然有人跑到跑道中间,因为飞机进入降落航线的话是来不及看别处了,听到有人喊,我调整姿态,在距离路边1-2米的位置接地,然后保持位置滑行,从那个人边上划过去了

网友A:
补充一下:前拉机的电机不用刻意做右下拉,朝前就行,只要机尾别歪,操作性能不会有问题。这种飞机起飞时,半油就够了,到一定速度自己就起来了,离地瞬间升降舵要慢拉,小角度离地,并随时调整副翼,很好飞的

网友:
同情一下,再找更清净的地方吧。。。。

网友:
建议多读读鲁迅,嗯,

网友B:
就算不是单飞有人看场子,降落前对跑道前要看路面啊,时不时还得瞅一下。还是庆幸下没碰到人,只是炸鸡而已吧,运气很好了,真的。

网友:
断头路就对着通的那一边起降,可以方便的观察有没有人或车。

网友:
大部分人是不懂的,也不知道危险性

网友:
慰问一下,农民工生下来并不是注定要成为农民工的,都是有原因的。
楼上说得轻巧,如果能把下滑道控制得那么精确,就不会复飞失败了。

网友:
断头路也是公共道路,不能怪别人,玩模型,心态很重要,别跟人家和自己过不去了,静下心,该飞就飞,该修就修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前拉机的电机不用刻意做右下拉,朝前就行,只要机尾别歪,操作性能不会有问题。这种飞机起飞时, ...

收到谢谢,水平的确是需要再练习。有时候老是对不准跑到。  是不是转弯半径太小了。我转弯时飞机倾斜度很大有60度左右,所以往往会过还要再调整回来,这个时候错过了时机。是不是转弯半径小一点可以减少转弯过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是单飞有人看场子,降落前对跑道前要看路面啊,时不时还得瞅一下。还是庆幸下没碰到人,只是炸鸡而已 ...

那几个人是开着电瓶三轮特意跑过来再停下来看的

楼主:
而且是下降到了快触地的时候再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前拉机的电机不用刻意做右下拉,朝前就行,只要机尾别歪,操作性能不会有问题。这种飞机起飞时, ...

还有你说的半油起飞,慢卡升降,没错。那需要滑行的地面距离就比较远了,问题在于后三点很难跑直线,距离一长很容易撞到路边

网友C:
飞机倾斜度小一点,转弯半径大一点,在机头对准跑道中间的瞬间,反打副翼将飞机摆平,这样飞机就能对准跑道了。
最好找没有人和车的地方飞,比较安全。

网友D:
这个你怪不了别人,普通人99%都是不懂的。只能自己提前观察,早点吼一声。我这边飞场也经常有人停在路中间围观,都是模友互相帮忙看着,帮忙清场吼路人。

网友:
弟兄还是经验少啊。有人就不降,宁可炸鸡,这是底线,往往意外就在侥幸中发生。

网友E:
玩航模心态很重要,不是专业飞场,什么情况都能遇到,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炸鸡修就完了。另外别农民工农民工的,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
打工人,其实农名工工资挺高的,都是1w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倾斜度小一点,转弯半径大一点,在机头对准跑道中间的瞬间,反打副翼将飞机摆平,这样飞机就能对准跑道 ...

收到,谢谢。对准跑道后你能飞得很直吗,中间需不需要随时调整方向。我好几个机子飞着飞着好像会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怪不了别人,普通人99%都是不懂的。只能自己提前观察,早点吼一声。我这边飞场也经常有人停在路中间 ...

要是有模友一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航模心态很重要,不是专业飞场,什么情况都能遇到,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炸鸡修就完了。另外别农民工农民 ...

不叫农民工?那叫什么?他做的工作称呼就是这个。央视主持人也是这么称呼的。难道叫工程师?别扭?有什么别扭?别扭的不是称呼,是你对称呼的偏见才觉得变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对准跑道后你能飞得很直吗,中间需不需要随时调整方向。我好几个机子飞着飞着好像会偏航

对正跑道后,在飞机下滑过程中还要随时调整姿态,防止偏航

网友:
炸炸更健康,修修技术高。

网友:
小问题,看到有人,几千的飞机都得拉炸,碰到人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咯。。

网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降落前快速看一眼跑道是否有障碍物,如果有就选择复飞,或者将飞机飞到没有障碍物的地方降落,前提是电池要留有足够的电量复飞。

网友:
路上玩航模还是得有同伴,飞行的时候可以看看周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叫农民工?那叫什么?他做的工作称呼就是这个。央视主持人也是这么称呼的。难道叫工程师?别扭?有什么 ...

有些人有些事别太在意,论坛也是小社会,总有观念不尽相同的人,开心安全的飞行最重要,最好能找到一些附近模友,一起玩更开心,进步也快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这里不是飞航模的地方,而且没有其他模友照应。所以起降和飞行途中都要时刻关注路面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有些事别太在意,论坛也是小社会,总有观念不尽相同的人,开心安全的飞行最重要,最好能找到一些附 ...

我也想啊,看到您帖子有个跟你同小区的模友你手把手教的,他真幸福阿

网友:
打他,打死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看到您帖子有个跟你同小区的模友你手把手教的,他真幸福阿

建议多关注一下当地贴吧,搜搜航模之类的关键词,没准就有单飞的模友,还有就是常去飞,飞场也可能会捡到新人

网友:
叫一声“让一让,我要降落了”,人们一般都会让开的,也是为他们安全着想。
这幼兽的翼型底太平,飞起来有点老爷车的感觉。垂尾很敏感,降落时打方向舵控制方向比压坡度更有效。

网友:
场地还可以,以后单飞要注意人员车辆,我现在很少单飞,都是叫个基友 起飞降落互相帮忙看

网友:
我每次都是担心伤到人或者别人的物品车子  地里的庄稼  总有一种是自己不对的想法

网友:
触地了也可以加油复飞,除非动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正跑道后,在飞机下滑过程中还要随时调整姿态,防止偏航

你的幼兽有没有一种现象?
我昨天发现:在转弯进入跑到的时候,迅速往回打这一发的时候飞机会猛的抬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幼兽有没有一种现象?
我昨天发现:在转弯进入跑到的时候,迅速往回打这一发的时候飞机会猛的抬头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飞机摆平后很自然的低头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飞机摆平后很自然的低头下滑。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不会因为飞机倾斜角度太大?一下子往回打副翼就会抬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不会因为飞机倾斜角度太大?一下子往回打副翼就会抬头

我觉得跟倾斜角度没有关系,可能跟飞机的速度有关,回打副翼动作过大导致机翼迎角增大,这时如果飞机速度太快就会猛然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