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这应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11-25):
EF70e固定翼,用了某品牌的电机,540kv,16*8的桨,飞盈佳乐130安电调,新飞机,新电机,第四个起落突然空中失去动力,后来又恢复了一点,赶紧降落,算是保全了飞机。下来之后发现电机轴很紧,用手都转不动,拔了电,一样卡死了。卖家说是桨用大了,本来建议15*8的,但是就算过载,也不至于轴承卡死吧,而且电机也没有闻到有烧焦的味道。以前飞直机,电机飞到冒烟都有过,也不曾见过这样的情况。是我跟这个电机八字不合吗?

网友A:
估计是电机的轴承有问题,也许是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机的轴承有问题,也许是偶然的。。。

推荐时还称是进口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时还称是进口电机

换轴承吧。信卖家的裤子都没得穿

网友:
分解检查下轴承吧。进口的垃圾多得很,迷信进口吗?印度的要不要?

网友:
这么贵的飞机,还是配靠谱的设备吧我有一次飞90E,电调进角调到8度。配X90电机。空中连续堵转两次,在7,8米高度的时候突然切断电机供电砸下来

网友:
用大家常用的电机才靠谱

楼主:
直接换40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