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2颗副翼舵机和2颗襟翼舵机如何接线问题

楼主(2020-11-26):
第一次玩滑翔机,有些不清楚的地方请坛里老师傅指点下
机翼上有四颗舵机,分别两颗副翼,两颗襟翼使用,那么这四颗舵机应该怎么连接在接受机上呢?
是副翼舵机用Y线连接插入副翼通道,然后襟翼各使用一个通道还是怎么处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襟翼要用两个通道?跟副翼一样用Y线连接不就好了

襟翼除了作襟翼用外,
还可与副翼一起动作增强滚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