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不能与PPM的接收对频!

楼主(2020-11-26):
天9在ppm时不能与PPM的接收对频,这是怎么了呢?

网友:
我记得需要换 PPM 高频头吧?

楼主:
需要换PPM的高频头?某宝里没有啊!天地飞的工程师能告诉我一下怎么弄啊!!!

楼主:
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啊啊啊!!!

网友:
一代还是二代,接收机的反应是?按理说这种问题很少

网友:
一代是外置高频头,二代内置,一代对频需要按住高频头上的对频按钮,二代不需要,你这一张图片都没有,神仙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楼主:
对不起各位老大,我的是一代的天九。

网友:
你好
WFT09   外置2.4G高频头,PPM/W.BUS接收机RD201W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第二步:发射机按住高频头上的SET键不放,开启电源(高频头绿灯常亮),再
             短按SET键《不能超1秒》(高频头橙灯常亮),再次长按SET键3-4秒
             橙色灯慢闪进入对码状态。【如果:第二步短按(SET)键超过1秒,摇
             控器会变成失控保护设置,此时橙色闪一下后绿灯长亮】,
第三步: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灭。
验证:关闭发射机接收机亮红灯,发射机开机接收机灯灭。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