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斯普林格试验船

楼主:
查看数: 1370 | 评论数: 7 | 收藏 6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20-11-26 18:19

正文摘要:

开始做船模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想做个试验船(试验不同规格的电机和电池)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斯普林格船比较好,制作简单排水量大,船型和船体大小便于携带运输 ...

引用 网友A:
只是进行了一般比较,没有做定量的比较试验。动力试过2208、2212KV1400的外转无刷电机,总体感觉无刷效果更好(一样的电源、螺旋桨)。重量无刷的比有刷的轻,动力比5系的要足,效率要高。都使用水冷,全油门无刷基本不热,无刷水冷效果要比有刷好,无刷定子线圈热量直接传走,有刷除转子线圈热量外还有碳刷热量,冷却装置较复杂。

引用 网友B:
细节介绍很到位,正准备一款救援工作艇呢。请问楼主
无刷动力试验的情况如何,才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指导,相互交流。我这个船模不能说是像真,只能是仿真,所以各部分制作比较随意,有些地方就是为了 ...

感谢楼主细致回答,管它是像真还是仿真,好玩就行。动力真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最近在改装恒龙的3810,买了3S电压的545、550(转速有7000和11000两种),还有385、390、395,转速有7000的也有14000的,2S电压3S电压都有,从26mm较大螺距桨到36mm较小螺距桨,两叶、三叶,盘面积较大桨到盘面积较小桨都试了一遍。实践出真知啊,对3810来说,3系电机的优点就是电机架省了,可以用原配的,但是动力差点。实验结果还是打算用12V 7000转的545电机带大螺距34桨。过程最重要,乐趣都在过程里!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的相当不错啊!我玩船和你的思路一样,就是强调后期可维护性。有几个问题交流一下:
1.电机型号,看着像 ...

谈不上指导,相互交流。我这个船模不能说是像真,只能是仿真,所以各部分制作比较随意,有些地方就是为了实用,当然为增加观赏性添加一些自己设计的部分。1、图片上是6伏550电机,如果使用550高压或555电机不使用水冷也没有问题。当然为像真不要求速度和力量,使用385电机应该可以,考虑到船型阻力大及其用途,3系电机可能会比较吃力我没有试。我用这船试验了550(6伏、12伏)、555电机和无刷电机,并且试验了不同电压8.4V、12.8V及加装皮带减速装置。
2、螺旋桨叶焊接在一起进行加工,锉削加工要保证三片一致,桨毂上的三个安装槽角度要一致,使用焊接支架进行焊接,做好后进行一下静平衡检查并修正。像真船不是高速船模,螺旋桨直径较小转速不高,静平衡做好了,螺距有一小点出入基本没有影响,当然如果要求高可购买成品桨。
3、我使用550电机,螺距不大,感觉速度和力量以及航行时间都可以满足要求。有一次放航用它推动了载着一个人的铁皮船。
4、视频是最大吃水,安装了两大块铁锂电池(两块重1300g)。干舷离水面较近,航行有波浪时船头水会涌上甲板,所以后来在船头加装了一块挡水板,有效解决了船头涌水的问题。做为救援船考虑船舱完全密封,所以就省去了甲板上的边墙,这样甲板上也不会存水。
5、由于使用了两大块电池(两块重1300g),即增加了航行时间同时也是压载,上层建筑和FPV设备及电源的重量对重心没有影响。该模型转弯动作灵活,全速转时弯半径也很小,全速转弯晃动不可避免,这个不像空气动力船,如果要求拍摄质量,转弯时速度要慢一些。
6、反扭是有一点的,由于船型宽加之载重较大,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

引用 网友C:
做的相当不错啊!我玩船和你的思路一样,就是强调后期可维护性。有几个问题交流一下:
1.电机型号,看着像3系,具体参数多少?根据36mm桨和视频航速推测,应该是8.4V 7000转左右的385有刷。
2.关于桨叶,纯手工打制如何保证3个桨叶的螺距基本一致?
3.螺距是否有些大?3系电机直径是27.6mm,带36mm桨是否带的动?
4.吃水是否过深?感觉干舷离水面很近了啊,静水还行,稍微有些浪就上甲板了。
5.上层总重量(包含FPV设备后)多少?重心是否受到影响,全速转弯时会有明显晃动吗?
6.有没有反扭现象?估计应该是没有,船型在那放着,就是确认一下。

期待楼主解惑指导。
引用 网友D:
这要做多久啊?!
引用 网友E:
细节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