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收油横滚失控

楼主(2020-11-26):
穿树洞时,收油到0自由落体,调整姿态时老是失控炸鸡
保持10%左右油门再再试就不失控
怠速油门设置了 5.5感觉已经很有劲了,不像堵转失步

网友A:
怠速油门再设置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油门再设置高点试试。。。。。

明天试试

网友B:
没开AIR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开AIR模式么?

开了airmode

网友B:
BF里的接收机设置的摇杆最低位是110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里的接收机设置的摇杆最低位是1100么?

比接收机最低行程大20

网友C:
听你这么说感觉和airmode有关

网友:
100%没开airmode,0油门自由落体就是最好的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么说感觉和airmode有关

自己瞎组装,坑太多

网友D:
没开airmode收油不能保持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开airmode收油不能保持姿态

开了,
原因找到了,就是怠速不够!

网友E:
应该是个很重的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个很重的小飞机

很轻的3寸机,kv低了,电池只装了3s,怠速增加,电池换了4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