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3PV枪控接收机兼容问题,谢谢!

楼主(2020-11-27):
        各位老师,我偶然看到FUTABA T3PV枪控是T-FHSS和S-FHSS的制式的,不知道普通空模用的S-FHSS的接收机能不能对上频并正常使用(它原配的也是S-FHSS的制式的接收机,我有很S-FHSS的接收机,如果行的话接收机就不缺了)谢谢!

网友A:
空模和枪控的不兼容,至少我的18mz和4pl的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模和枪控的不兼容,至少我的18mz和4pl的不兼容。

好的,不兼容就不折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