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27):
我飞穿越机好几次发现这个问题,飞机用手动模式飞,起飞的时候是正常的,飞几分钟后,OSD上显示的水平线就不正常了,飞机明明是平飞的,但是osd上的水平线就斜了,然后切自稳模式,飞机就朝向一边猛的飞过去!这是啥问题?
看视频最后

网友:
估计飞控出问题,或者装机工艺不过关吧。很难确认资料太少

网友A:
飞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取消地平线,把传感器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取消地平线,把传感器关了

那不是不能自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不能自稳了

穿越机要啥自稳,手动更加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