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天空端如何供电?

楼主(2020-11-27):
飞控自带10v2A也不行吗?大油门没问题  一翻滚就重启 黑屏

网友:
因为飞控重启,连狗带机留在了大山。天空端确实吃电。换翼飞f7试试,用6s动力,注意电池电压3.8就下来。我是怕了

网友:
飞控自带10V 2A是没啥问题。翻滚就黑屏,可能问题在其他方面。天线接头是不是跟电源碰上了?

网友A:
我是飞控自带9V供电,没试你们所的情况,是品牌飞控吗,估计用料不过关BEC有问题或者功率不够

网友B:
化骨龙f722,就是通过飞控供电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4s直接联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控自带9V供电,没试你们所的情况,是品牌飞控吗,估计用料不过关BEC有问题或者功率不够

用的 幻蜂 f722 v2

网友:
肯定要直接电源线

网友:
4s直接电源线,千万不要买翼飞的bec(降压模块),大坑一个,给电、降落就黑屏。

网友:
就是飞控问题,我遇到过,换了飞控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化骨龙f722,就是通过飞控供电的,没有问题。

我也用化骨龙722,有个问题,只要大油门大疆就显示卡故障,停止天空端录像,你有遇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化骨龙722,有个问题,只要大油门大疆就显示卡故障,停止天空端录像,你有遇见吗?

没有啊

网友:
4s的直接电池供电就行,飞控板图传口一般都有电池电压焊盘,直接焊上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化骨龙722,有个问题,只要大油门大疆就显示卡故障,停止天空端录像,你有遇见吗?

升级版本试试,以前出现这种问题,太多次,升级版本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化骨龙722,有个问题,只要大油门大疆就显示卡故障,停止天空端录像,你有遇见吗?

一般都是飞控问题,另外如果接VCC最好加BEC稳压,飞行中电压经常波动,虽然是宽电压,但对设备也是有一定坏处的。否则电器设计里面都不会用那么多电容滤波稳压的。另外天空端还是有个小BUG,大动作的时候震动过大和导致SD卡的链接松动,请做好防震。另外停止录像跟你的SD录制速度也有一定关联,如果不是高速卡的话,录制速度跟不上也会有问题,请用正规正品的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飞控问题,另外如果接VCC最好加BEC稳压,飞行中电压经常波动,虽然是宽电压,但对设备也是有一定 ...

确实是飞控问题。换kakuhd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版本试试,以前出现这种问题,太多次,升级版本好了

确定是飞控问题,换别的飞控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飞控问题,另外如果接VCC最好加BEC稳压,飞行中电压经常波动,虽然是宽电压,但对设备也是有一定 ...

我大通F722大动作就停车,咋回事?有时撞一下树枝也会,眼镜画面正常,大疆遥控器无法控制飞控,打杆切模式都没用,重新上电又正常

网友:
T-MOTOR  破风 F55A PRO Ⅱ + F4 HD飞控 数图飞塔不香吗?飞了一年了啥毛病没有,搞些花里胡哨的,省钱就是用的开始,现在有F7飞控了个人认为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