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郎宇m1舵机装到伟力120上

楼主(2020-11-28):
120舵机实在买不到,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小鸡,所以给它换了m1舵机上去。

楼主:
起飞重量83g

网友:
装金属的上去炸不烂了
来自微站

网友:
伟力120飞控比M1差太远了,浪费舵机

网友A:
我有一把120舵机配件你留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罢

网友:
这种规格舵机我还有很多,但是是1.0插头的,不知道反应速度是不是一样的,肉眼分辨不出来

楼主:
速度和精度120原厂的是最好的,买了好多副厂,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把120舵机配件你留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罢

谢谢,现在用m1舵机可以飞好久了。

网友B:
要黑一下伟力,这么好的机子,不去改进而是停产了,然后搞出一个被大家诟骂约1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和精度120原厂的是最好的,买了好多副厂,用不了

蓝剑的金属舵机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剑的金属舵机好像不错

蓝剑的买了不行,飞3d疯狂抖舵,精度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黑一下伟力,这么好的机子,不去改进而是停产了,然后搞出一个被大家诟骂约130

130机身套件给亚拓150x替换倒是真的完美……

楼主:
今天飞了砸一次金属齿轮太结实,结果大桨夹摇臂炸断,修好又炸几次还好问题不大,120就是耐炸。
M1舵机速度不如原厂120舵机,但是力度够,放到最内孔(,自己打洞,参考120原舵机摇臂最内)。还行。

视频:

网友:
拉杆放到最外侧会不会提高一点速度。然后设置小一点舵量

楼主:
拉杆放太外造成螺距只需要50就可以达到12度,这样解析度下降

网友:
K120改mcpx bl主板

网友:
m1舵机好贵,真舍得

网友D:
三只舵机约等于一台k120

网友:
这堆小鸡不及一台M1

网友:
当初就差一台能飞伟力的D7E,苦寻一年才找到,省钱就是埋下花大钱的祸患,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只舵机约等于一台k120

航模入门门槛提高,以后越来越精英化,不是M1就是M2,用户只需飞,不需要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航模入门门槛提高,以后越来越精英化,不是M1就是M2,用户只需飞,不需要折腾了

这倒不然,m1m2新飞控是开放了可以快捷调整的参数,从使用上来说和需要调教K8差不多。m2这种事进一步,出厂时基础参数已经设置好剩下的是根据飞手习惯进行细调。
但遥控上一些exp和行程依然是如飞k120那样需要做一些细节调整更合适自己的手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倒不然,m1m2新飞控是开放了可以快捷调整的参数,从使用上来说和需要调教K8差不多。m2这种事进一步,出 ...

我现在用D7E飞还体会不到EXP的意义,但我能明显感受到不同品牌的三轴会有大大的不同,目前觉得地平线类的老一代的没有6G模式主板机子明显稳很多,像伟力这种有6G模式的主板切到3D后就像喝醉了一样,那个亚拓150DFC更醉找不到边际,论悬停航线我也算老师傅了,以前ESKY004、丘比特V3这类型的机子都难不倒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D7E飞还体会不到EXP的意义,但我能明显感受到不同品牌的三轴会有大大的不同,目前觉得地平线类的 ...

exp可以用来改善摇杆的响应效果,和套用曲线同理。那建议您还真的研究下如何调教飞机了,从拉杆到螺距,然后再搞清楚飞控调参(如150X)和遥控调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xp可以用来改善摇杆的响应效果,和套用曲线同理。那建议您还真的研究下如何调教飞机了,从拉杆到螺距, ...

基本原理还是明白的,只是各个控的逻辑不一样,像地平线的主板就比较简单,就我个人使用感觉来说也是最跟手的,就是你想飞机怎么动他就怎么动,设置也非常简单,一般就是初始螺距和螺距这两个数值比较关键,还有各个通道的舵机行程,对应着动力的响应效果,至于3D要求,可能EXP的重要性就复杂多了,我现在都还没学会翻呢,因为没机会练习模拟器,又没好的草地场地,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过程,只能硬件上折腾

楼主:
120也有不少优点的

今天视频飞一下自旋8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4OTM3Mzk4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00aaae69dfb7c655423a2b353bdd08df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基本原理还是明白的,只是各个控的逻辑不一样,像地平线的主板就比较简单,就我个人使用感觉来说也是最跟 ...

要调跟手螺距只是其中一环,副翼和俯仰的行程和曲线也是会影响手感。除了无法精细设置的原厂玩具控,有自定义曲线及exp设置的遥控都可以调整来让机子跟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调跟手螺距只是其中一环,副翼和俯仰的行程和曲线也是会影响手感。除了无法精细设置的原厂玩具控,有自 ...

请教一下,一般调exp是让曲线在中点位置比较激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一般调exp是让曲线在中点位置比较激进嘛

斜盘和尾巴一般是旁边陡峭,中间平缓。 35%这样
对于小鸡,螺距比较肉的可以用一个和上面相反的螺距曲线,就是中间陡峭。这样跟手一点。

楼主:
螺距在pit调整合适就好,我用内孔是70%,中间孔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距在pit调整合适就好,我用内孔是70%,中间孔60%

我用的是D7E,不知道这个语言映射到D7E的设置是什么意思,谢谢斑竹提示,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D7E,不知道这个语言映射到D7E的设置是什么意思,谢谢斑竹提示,我研究下

D7E我没玩过,就是第六通道的行程,你设置小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D7E我没玩过,就是第六通道的行程,你设置小一点。

发现D7E对不同的主板有不一样的情况,mcpx bl的设置最直观,初始螺距和螺距行程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套用在伟力机子上竟然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现D7E对不同的主板有不一样的情况,mcpx bl的设置最直观,初始螺距和螺距行程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套用在 ...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固件。k120主板也是怎么调都可以,通道6数值配合中位偏移应该就能将螺距调平,如果不行的话,那只能用老办法调节拉杆长度。油门开85%-90%,用量角器测一下开合在12°左右比较合适,视频里听到抽螺距掉转比较明显看看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固件。k120主板也是怎么调都可以,通道6数值配合中位偏移应该就能将螺距调平,如果不 ...

今天又调了一下好多了,D7E飞k120感觉比X6的时候三轴稳定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又调了一下好多了,D7E飞k120感觉比X6的时候三轴稳定多了

有感觉了吧,调的基本跟手之后,就差不多可以在草地上练习倒飞控制了。就是不能在模拟器里面练习,有点吃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感觉了吧,调的基本跟手之后,就差不多可以在草地上练习倒飞控制了。就是不能在模拟器里面练习,有点吃 ...

是的,昨天基本把K110调到位了,现在在考虑要不把K110的旋翼头换成华坑V120的,这样横轴就耐炸点,K110的1.5MM横轴炸几下就歪了,用在K120上更是脆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昨天基本把K110调到位了,现在在考虑要不把K110的旋翼头换成华坑V120的,这样横轴就耐炸点,K110的 ...

全靠耐炸作用不大,还是找个好地方,并学会提前熄火和受身....增加幸存几率。还是尽快学会倒飞度过这个阶段比较好。

网友B:
那个羽翔F1和JJRC-MO3的舵机不知是否可用?大家认为它和伟力是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羽翔F1和JJRC-MO3的舵机不知是否可用?大家认为它和伟力是一家的。

是通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靠耐炸作用不大,还是找个好地方,并学会提前熄火和受身....增加幸存几率。还是尽快学会倒飞度过这个阶 ...

是的,我准备造一台用205木桨、重量控制在130克这样比较漂浮力比较好的机子练倒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准备造一台用205木桨、重量控制在130克这样比较漂浮力比较好的机子练倒飞

你那手头上一票小机子已经足够用来飞了,也不愁配件,一般人还没这个条件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手头上一票小机子已经足够用来飞了,也不愁配件,一般人还没这个条件呢哈哈哈

3D 入门联系还是K110靠谱,用其他机子太浪费了,我决定用K110好好练了,现在有了D7E控,手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