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00改40分钟续航加云卓图传数传

楼主(2020-11-28):
基于之前的改装获得的经验和结果,我在伟力K100机身上进行了改装,部分设计沿袭之前的样机。
首先是硬件配置
机身及伺服器:伟力K100原装件
电池:大疆御air电池,特挑2470mah高压锂电组2S,特别配过容量和内阻。
主控:MATEKF405-MINI
桨叶:大疆8743f
尾桨:13:46减速带75mm桨
接收机:云卓R10MINI接收机
电机:HISKY 1106电机
尾电机:816空心杯
主电调:秀谷6A无刷电调
尾电调:LOLI双路单向有刷电调,刷修改固件
外置罗盘:HMC5883
外置气压计:MS5611
电流计:INA138自制,使用1毫欧电阻
数传,图传:云卓一体
摄像头:云卓mini
由于K100原本是有刷机,所以进行了电机座的改装,换装了1106电机。
由于使用2S电池并且尾电机为1S电机,所以搭载了一个DC-DC模块用于给尾电机和其它电子设备供电。尾电机仅1.8W所以不会造成电流过大。如下图所示,将模块安装在侧面并且对机身进行了一部分减重。

接收机及数传和图传均使用云卓的系统,客服说是遥控距离最远7km,目前还不敢飞出视线。

感觉这个操纵手感还行,而且带个小摇杆便于控制摄像头。

摄像头安装有一个单轴云台,可以俯仰±13度左右调节,驱动使用V922上的直线舵机。如上图所示。
增稳效果见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K4y1j7Rs

经过之前的测试,发现ph2.0插头有点不够用了,内阻偏大且有时会接触不良。改为保留ph2.0插头作为充电插头,供电采用正极直接焊接,负极使用2mm香蕉头连接,内阻完全可以忽略。
摄像头为云卓mini,重量比较大,单摄像头重10.2g。

由于在之前的机子上进行了较大的改装,目前重量已经到148.5g了。

针对电流计校准过后,测得续航估计为40分钟,比之前略有降低。
目前感觉图传延迟大概有0.3s左右,如果直升机处在loiter模式下还是可以接受的。
本来两个月前就差不多做好了,后面上研压榨太厉害,一直没时间搞了。
最后附上flir公司BLACK HORNET PRS的参数。

网友A:
有个问题,这种小飞机上面需不需要安装gps,如果安装的话,有那种小型gps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这种小飞机上面需不需要安装gps,如果安装的话,有那种小型gps传感器吗?

需要,没有的话不能定位,我已经在尾杆上安装了

网友:
厉害厉害,我以前一直觉得飞机越大续航越久,为啥小的也这么厉害,那大的改一改是不是更厉害。

网友B:
摄像头弄个更轻的

网友:
民间到处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弄个更轻的

主要是云卓要用它自己的摄像头,就比较难搞

网友:
以后打算批量生产?
  飞40分钟?

网友C:
k100可以接接收机吗
我的k130都没法外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00可以接接收机吗
我的k130都没法外接接收机

换过飞控了,只是用它的机身

网友:
你怎么可以那么厉害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网友D:
大佬,大疆Air的电池是3s吧,为啥你的容量不变却成2s了

网友E:
楼主,K100电机座改装是直接换了个底板吗?还是自己铲平再开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大疆Air的电池是3s吧,为啥你的容量不变却成2s了

我直接用它的电芯,随便组几S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K100电机座改装是直接换了个底板吗?还是自己铲平再开洞?

铲平开洞

网友:
这下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给个教程吧

网友F:
大疆的桨可以直接安装上去吗?还是要磨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疆的桨可以直接安装上去吗?还是要磨一下才行

要稍微磨一下

网友:
老哥能加个吗,我也想搞个你这种玩一玩

网友:
40分钟不得飞到吐啊

网友(2021-04-15):
大佬,你这个405mini刷的是什么固件?好像刷不了PIX吧?

网友(2021-05-16):
想请教下这个飞控的S1-S5分别对应的舵机和主电调及尾电调的对应关系能否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2022-04-20):
楼主好 想请问下 你2470的电池多少G?  我也改装的这个机型 貌似2S1000MAH都45G了 你这不得80 90G?

网友(2022-05-20):
伟力K100飞两分钟左右电机特别烫就没动力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电机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